驱动程序问题 大疆工作人员请进

楼主(2013-11-25):
我电脑是台式电脑   系统 WIN7  64位系统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安装不了系统啊  为什么呀  请问
换了系统 还是如此   上面写 没有需要更新的设备   我从来都没安装过  刚装的系统    卸载  重新安装  还是一样
我朋友电脑就是这个系统 他的电脑  可以安装 怎么回事?  求解

网友:
阉割版系统吧?GHOST的?还是安装一个正式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388&extra=page%3D1

还是不行  就差第三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就差第三部了

你换个数据线试试,我之前是因为数据线导致这样的,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楼主的图片明明显示正确安装了!如果那是你电脑的话,如果不是请考虑安装原版win7系统!

网友:
下载usbser。sys到系统文件家里

网友:
图片显示lz的驱动已经安装了啊,楼主连上主控,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DJI VCOM的东西,确认驱动是否真的没有按装

网友:
请问楼主安装时,电脑USB 是否有与飞机连接?

网友:
怎么感觉技术3的问题这么经典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二楼发的东西 很有帮助    谢谢大家了      现在出了新问题了 那就是 我返厂回来的  飞控  居然出问题了    电机 启动不了   大疆说 又要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