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4.0.p的设置方法(视频)

楼主(2013-11-25):
------------------------------------------------------------------------------
这个设置方法,也适合别的遥控器,软件版本升级后,设置方法不变。

------------------------------------------------------------------------------
29楼有曲线设置的方法。

网友A:
学习了.
请问楼主能用FS-TH9X控来飞凤凰4.0.P吗?怎么连接和设置?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请问楼主能用FS-TH9X控来飞凤凰4.0.P吗?怎么连接和设置?

大致方法应该都是这样的,先校准摇杆行程,再设置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方法应该都是这样的,先校准摇杆行程,再设置通道。

我是说怎么与电脑连接啊!没有看到模拟孔.

楼主:
应该有个耳机插孔,那个就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怎么与电脑连接啊!没有看到模拟孔.

应该有个耳机插孔,那个就是吧

网友A:
是的。但是插上去遥控器自动开机,模拟器没有反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插上去遥控器自动开机,模拟器没有反映。

有没用加密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用加密狗?

用的加密狗

网友C:
楼主熄火开关和3D开关弄反了吧  ?3D开关是应该右上角3挡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用加密狗?

这种控不需要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熄火开关和3D开关弄反了吧  ?3D开关是应该右上角3挡开关

想怎么设置都可以,个人习惯,我的T6J左上是3D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控不需要加密狗

既然不需要加密狗,那音频线不是也没必要了?
直接用图上那个假控的USB口连电脑就可以了,是不是?

网友:
加密狗+音频线用在真控上
假控不需要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