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色好,但没调好lite,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3-11-25):
余晖的广场,刚组装的完成的lite四轴,x2216kv880,25A四合一好赢,d10控,5200的3s狮子能飞13分钟,重量1.98kg。已经做了指南针校准,所有感度都是默认的100。视屏是山狗拍摄的。飞行就像视频里的那样,一直向左自旋,向前推杆飞,量大的时候会震,无刷云台都顶不住,只能轻轻向前推杆。是哪个方面调不好,请高人指点。跪谢了

网友:
感度低了,手机看不到视频,明天看视频后给你一个答复

网友A:
说句实话,LZ飞的真的挺稳的,是看图传飞的吗,另外云台用的是哪个?

网友B:
检查桨叶安装问题
重新调整感度
重新进行各个校准

网友C:
偏的很利害!機架是那款呢?
檢查一下電機固定座是否有在中央位置吧!還有配重問題也要仔細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LZ飞的真的挺稳的,是看图传飞的吗,另外云台用的是哪个?

没有安装图传,就是看着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桨叶安装问题
重新调整感度
重新进行各个校准

后来检查才发现是设置的X.Y.Z轴的数值错了,我都是填的正值,其实X和Y轴是负值的,今天抽空再飞飞看看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的很利害!機架是那款呢?
檢查一下電機固定座是否有在中央位置吧!還有配重問題也要仔細檢查

后来检查才发现是设置的X.Y.Z轴的数值错了,我都是填的正值,其实X和Y轴是负值的。昨晚重新再校准了一次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