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出事故了 帮忙啊

楼主(2013-11-25):
新作了个好小子KT板机 想用370有刷机组 配9060的桨可以吗  ?、如果按2212电机KV1000的配什么桨啊??重心按电池后在机翼的2/5处可以吗  、?  现在俺有刷机组启动后全油门往右偏 也不见抬头  求解
翼展长80CM宽16CM 机长70CM  全装备中500G

网友A:
370 减速用的1060慢速桨吧,你这好小子除非是前拉机。800的你可以考虑用XXD2208 KV1800  XXD8040 剪7寸桨(XXD7寸桨太软 高速容易折),电池3S1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0 减速用的1060慢速桨吧,你这好小子除非是前拉机。800的你可以考虑用XXD2208 KV1800  XXD8040 剪7寸桨( ...

谢了

网友:
反扭?推力线

网友:
800翼展,500多克,有点重,

网友:
发个图片吧

网友B:
翼展800的好小子370电机用六寸桨,7.4v锂电就能飞了,桨大了受不了。370HP电机属于高速电机,绕线细,直驱7寸都有些吃力。背推机型电机装正就好,或是略高于机翼一点就够了,除非你的机翼升力特别大电机要有下拉角,会偏航肯定是你哪个舵面没装好,如果是向一侧倾斜就是机翼没调好,升力不平衡。你的飞机确实要减重了,像好小子这类飞机1000的翼展不过5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800的好小子370电机用六寸桨,7.4v锂电就能飞了,桨大了受不了。370HP电机属于高速电机,绕线细,直驱7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