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折叠X8

楼主(2013-11-25):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很稳啊

网友:
用810还是960的架子改的啊?

网友:
好强大的样子

网友:
會不會上下層的槳距过少?

网友:
你打算用来载人吗?

网友A:
这种结构效率是高 但是稳定性还是差点 原来搞过一架试验机 最后还是放弃了 上了六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效率是高 但是稳定性还是差点 原来搞过一架试验机 最后还是放弃了 上了六轴!

最近X8大行其道,咱老高也是推手之一呀!
这种结构的特点就是稳,起飞和降落都是稳,尤其是速降绝对是别的旋翼机没法比的,在天上表现也行。只是对于浆、电机安装、浆间距很有讲究,做的不好就效果差了,好像不少人做出来都感觉不好。

网友:
上下2个电机,效率没有上面1只电机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X8大行其道,咱老高也是推手之一呀!
这种结构的特点就是稳,起飞和降落都是稳,尤其是速降绝对是别 ...

这架机是当试验机做的,上下桨间距通过电机安装间距可以很方便的调节,装好了慢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X8大行其道,咱老高也是推手之一呀!
这种结构的特点就是稳,起飞和降落都是稳,尤其是速降绝对是别 ...

起降确实稳  但是空中定点就没有普通的稳了!

网友:
等看视频 有没有机架4轴安装详细图片

网友C:
效率不会高  哈 除了载重有所增加以外 没有太多的好处 XA 那个败笔之作 就是前车之鉴

网友:
高人 DIY 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效率不会高  哈 除了载重有所增加以外 没有太多的好处 XA 那个败笔之作 就是前车之鉴

我的新H8综合浆效已经大于9了,兰州一个朋友用18寸浆,6s10000的电池,9公斤起飞,悬停12分钟,浆效为10. 这种X8结构适合载重,太轻的机子浆效就低

网友(2015-04-05):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H8综合浆效已经大于9了,兰州一个朋友用18寸浆,6s10000的电池,9公斤起飞,悬停12分钟,浆效为10. ...

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