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3-11-25):
咋个4006kv950配ap1238桨哪门带不起来1200克呢。。是太重了还是桨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油门全推了。。用手那做起飞松手就吊下来

网友A:
1,检查桨是否安装正确,是否都是往下吹风的,2,电调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好,导致电机没有完全发挥?

网友B:
kv950带不动1238桨,换1047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用3s电还是4s电?用4s电应该夠力的

网友D:
楼主 你电机950KV 不能用12寸桨,用10寸合适

网友E:
还有这事…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桨装反了

网友G:
不应该的啊?

网友H:
一定是浆装反了,这个电机,动力一定没问题,起不来绝对浆反啦。哈哈

网友I:
桨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