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历程分享之--泰世X5改装侧板开发纪实

楼主(2013-11-25):
应我们欧洲代理商的要求,着手开发了这套泰世x5的改装侧板。现将这个开发历程和大家分享一下,欢迎大家一起探讨和建议。客户提出了3点要求,第一是更改电池的位置解决原设计炸鸡时电池容易撞击损坏的问题;二是将侧板上下分离,摔机后只更换下侧板;三是可以安装6s 5200的电池。考虑到伙伴最近工作安排比较紧凑,决定由我来负责这套套件的开发和设计工作。今天拿到了首套样品,遂将其中的一些开发历程和思路做一个总结与大家分享。  整理好大概思路:1,电池下置。2,侧板做成上下结构,上侧板强度将比较高不轻易损坏。下侧板强度适当,轻度摔机不容易损坏,并且易于更换且费用较低。
这是第一版的图纸,主要特点是下侧板使用连接柱和上侧板连接(类似450sport的结构),这样电池仓的宽度可以加大,电池仓前端完全开放所以前面不需要加长。

第一版的图纸否决原因:重量明显增加,同时窄侧板2边再伸出2块下侧板,外观不是很好看。于是改为电池完全安装在侧板内。如下图:

经过对比发现头罩被挡着了,于是将电池位上斜处理以避开头罩下部,修改后到现在为止定型的图纸如下:

今天首套样板做好,结合下实物再做进一步分析。
全套改装侧板如下,除包含上下侧边外还有三轴陀螺仪安装板,电调板,中间加强板等等。

部分安装完成的上侧板,考虑到后部没有像前面一样有例如马达架等诸多加强的连接,所以后部镂空较少以保证强度。BTW:顺手将侧板上部分轴承座位置加强了下(见头罩柱处)

前面有3块板,可以放置三轴陀螺,电调,卫星等。同时将前部分链接为一个强度较大的整体。

前部特写,为了减轻重量,做了适当镂空处理。

对强度至关重要的中间连接隔板,通过它将机身前后和左右连为一体,分散受力。类似汽车大梁,毫不犹豫的没有做任何镂空。

透过这2张图可以看到中部间隔板配合轴承座等,整个机身上部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强度尽量均衡,不留薄弱环节。。

机身上侧板组装完成

下侧板的设计也是左右各一片侧板+上电池板+下底板组成一个盒形结构。中段镂空处理但整体强度高,给电池良好的撑托。

换一个角度(题外话:需要买2包原厂的铝柱才行)

组装完成的机身。下侧板左右各通过5颗螺丝和上侧板连接。下侧板前部预留了孔位可以加一条铝柱进一步提高强度。

试着装了一组6s 5200mah的电池

戴个头罩

以下是一些整机图(请无视湿气重而生锈的电机,阿门!)

总结:
1,外观可接受,强度均衡,可以装更大的电池,电池受到良好保护,可以单独更换下侧板,总体基本达到客户的预期。
2,下一步继续修正的:给舵机走线提供孔位,电池仓再高一点再前一点,(现在重心稍微偏后,还有大电池取出不是很方便)
3,听取大家合理且可行的建议。

BTW:下午试飞遇到的狗狗,不小心把它吓得不轻

楼主:
感谢版主的谅解才得以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开发中的细节,虽然不可避免的有广告的嫌疑,但诚然非为广告而来。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合盘拖出也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

网友:
貌似成品跟图纸不一样,没有分成两部分了?

网友:
漂亮!无理不顶之

网友:
貌似还不错呢。又有点兴趣了

网友A:
这种电池装机身里的方式跟炸机后保护电池好像有点矛盾,既然下部的板子不是那么耐炸,那么断裂后插入电池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装机身里的方式跟炸机后保护电池好像有点矛盾,既然下部的板子不是那么耐炸,那么断裂后插入电池的 ...

发表一下我的看法,不对的请您指点:
1,我并非追求电池完全没有可能炸坏,但下侧板损坏后一大部分力量已经卸去,相比电池绑前面直接撞击地面电池受到的冲击会小很多。
2,电池是捆绑在底部的电池板上的,绑带绑紧了的话电池和碳纤板之间不会有太大的相对移动(撞击),撞击力主要是前部下侧的碳纤板承担。
3,前部的碳纤板断裂是横向断裂(往电池的左右2侧断裂),大部分情况下不具备插到电池里面去的角度。至于电池底部的碳纤板断裂,因为电池是放在一整片碳纤的电池板上的,所以电池板会阻挡底部侧板的冲击。

网友B:
前半部分如果是分体的话那相对好一点,炸鸡机头下来,可以更换模块

网友:
结构上来说,觉得机头还是薄弱了一点,可以考虑的话,还是模块化。机头拿来做缓冲区的设计的话,比较完美一点了,陀螺仪能后置比较后,毕竟舵机走线比较方便,或者走内线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表一下我的看法,不对的请您指点:
1,我并非追求电池完全没有可能炸坏,但下侧板损坏后一大部分力量已 ...

嗯,不错不错,思路明确。机身上那块没有镂空的小板,貌似没有卡口什么的,这样不会变成跷跷板么....

顺便问一句,楼主是在GAUI设计部门么?

网友B:
还有一点意见就是说,本身你做尾巴波箱,能不能说弄一个X5直驱的出来?LOGO 与GAUI的结合。

网友:
呵呵,改动太大干脆出个X5II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不错,思路明确。机身上那块没有镂空的小板,貌似没有卡口什么的,这样不会变成跷跷板么....

...

您说的是开口那里的那块小板吗?是的话那是安装陀螺仪的,本身螺丝的定位也基本不会动了,另外侧板锁紧后会把它夹紧的,之所以没有再加一条铝柱是不愿意在这个地方打太多孔以免影响强度。至于中间的隔板是有卡口的。BTW:我在spedix打打酱油,希望可以让x5更完美一些,更多人飞x5.,至于您说的并不敢奢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半部分如果是分体的话那相对好一点,炸鸡机头下来,可以更换模块

我的出发点是相对来说上侧板对精度要求更高,分得太散会有装配误差累积和增加重量。同时这些强化的间隔板和中部的整体间隔板可以分散受力加强强度,我私下里认为强度够了。(主要是整体比下侧板前面的强度明显要高)

网友:
我也是十分喜欢大logo,X7,Fusion 50这一类结构的,横看竖看,就是30级别的yt550和gaui X5这两款都一直没有新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意见就是说,本身你做尾巴波箱,能不能说弄一个X5直驱的出来?LOGO 与GAUI的结合。

嗯,我是一个想法很简单的人,把我带坏了,您得负责哪

网友:
支持一下,LZ加油,继续完善

网友C:
总感觉炸鸡后上侧板会切入电池

网友:
设计再好也要有炸机测试。。。

网友:
这么一改,不就变成了X4II么

网友D:
设计的初衷不是为了炸鸡时不用换整个侧板吗?好像最后的设计偏离了设计初衷啊,上部侧板在机身后部一直延伸到脚,如果炸鸡时是机身后部受力还是一样需要更换所有侧板的啊。

网友:
顶,强烈支持动手能力强的人为大家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表一下我的看法,不对的请您指点:
1,我并非追求电池完全没有可能炸坏,但下侧板损坏后一大部分力量已 ...

设计的不错,下面电池仓感觉有点小,这个改装侧板什么时候有买啊?

网友:
上部侧板在机身后部一直延伸到脚,如果炸鸡时是机身后部受力还是一样需要更换所有侧板的啊。,,最好炸机测试一下

网友:
我靠~~~~~ 屌爆了。。。  快出成品呀。。期待中。。。。。。

网友E:
不错有点小X7的感觉哈哈 放陀螺仪的那块板子设计的不合理 另外重心是个大问题现在用5200还偏后而大多用户的电池都是4200难道要我们丢垃圾桶吗 别的机器都用不了这4200

网友:
吓死狗狗了

网友F:
这机身比原来的X5重多少?如果重太多就折腾了。哈哈。

网友:
永远支持spedix
希望早日看到最终产品

网友:
帮顶!!!!!!
这好贴是学习的好材料!!
值得收藏!

网友:
spedix设计很不错,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是一个想法很简单的人,把我带坏了,您得负责哪

在这个点子上我坚持做坏人,就缺少两个步骤了,你知道的

网友:
机身太窄了,略显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炸鸡后上侧板会切入电池

上侧板不是单独的2片,之间有横向水平的隔板的。炸鸡的话侧板如果真断裂也是左右断裂,而非垂直方向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的初衷不是为了炸鸡时不用换整个侧板吗?好像最后的设计偏离了设计初衷啊,上部侧板在机身后部一直延伸 ...

上部侧板的机身后方根部强度保留的面积非常大,同时左右下侧板叠加上去后厚度增加一倍,相信基本没有炸断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有点小X7的感觉哈哈 放陀螺仪的那块板子设计的不合理 另外重心是个大问题现在用5200还偏后而大多用户的 ...

好的,放陀螺的板子决定修改,左右增加定位卡口或者再增加一条铝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身比原来的X5重多少?如果重太多就折腾了。哈哈。

重量增加尽量控制在50克以内,影响还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有点小X7的感觉哈哈 放陀螺仪的那块板子设计的不合理 另外重心是个大问题现在用5200还偏后而大多用户的 ...

4200的电池和5200的电池重心变化不大,4200的电池短,安装时是靠前的。这个问题后续会再修正一下。

网友G:
与电池 直接接触 的地方 是垂直的 小侧板 !!?问题严重。

这个地方 必须 得有一快 水平的板 与电池接触 。。。

否则一旦炸机 垂直小侧板 会像 菜刀一样 把电池给 切割了。

网友:
很不错的改装开发思路,大大减低飞行中因炸机带来的损失,从而降低了摸友飞此机的飞行成本,顶你没商量,航模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与电池 直接接触 的地方 是垂直的 小侧板 !!?问题严重。

这个地方 必须 得有一 ...

电池绑紧了相对碳纤板不会有太***的移动,另外不要完全顶着前侧板,可以保留5-10mm距离。还有可以在前侧板贴一点海绵等缓冲。这样一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再加一个横向隔板挡着电池的话,稍显复杂,同时电池出线不那么方便,不过依然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顶,设计比较好看,继续加油,造福魔友

网友H:
电池重心降低,手感会有区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重心降低,手感会有区别的吧?

重量集中些,我估计会跟手点。重心低也挺好,logo700 亚拓700都电池下置

网友:
楼主的思路来源于KDS7.2吧  7.2和X5的结合只能说完美 顶你

网友:
忍不住啦 又来顶啦 现在进度 怎么样啦。。。。。。。。求测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已经给客户发了样板,等待客户的进一步反馈,同时我们自己也在做进一步测试。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有新的进展会更新。再次感谢!

网友:
觉得大机器的电池安装方式如果没有导轨的话,这样的安装方式是非常好的,拆装方便,也安全。
spx的设计理念真的是比较好的,简洁实用
虽然没米搞大机,但是你家的450侧板赞一个

网友:
炸一下就知道怎么改了!理论不等于实战

网友:
LZ能给个联系方式么?QQ?

网友:
有点畸形的感觉……

网友I:
泰世这种主轴与机身连接只有半边的设计,虽然能带来窄机身高性能和马达适配更灵活,但是总归不及碳狗,亚拓那种设计耐炸的

网友I:
700,X7那样电池一直塞到主轴下面才需要下置
目前这样改的X5感觉尾巴偏重的,如果再改600桨尾巴重还会更严重
个人觉得电池和马达都上置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