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画个架子。。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干扰

楼主(2013-11-26):
前两天找到碳方管以后就生出了再做个架子的念头。。先从画图开始吧。。原则还是折叠。然后前置云台。。
既然挂云台。。就不能2212 那套玩意了。只能是4822 1238桨。
但是设计600轴距。。前面桨好像和中心版交涉太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大家帮看一下

增加个问题。。谁知道APM+减震神奇+插上线高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内容沙了个发的,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电机有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沙了个发的,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电机有高度的,

搜嘎。。那就没事啦。。哈哈哈

网友B:
直针高度5CM,但为何不再碳板上开洞直上减震垫?碳版充当底座,少了一份重量总是好的

网友C:
你可以考虑把前面那两个机臂末端的中心板去角,这样干涉就会少很多了。

网友D:
很不错,长期飞异型的告诉你,这个干涉问题不大,就是效率会减低,毕竟浪费了不少动力,
而且,挂狗的话,450轴距就够了,1147,TM3510或者2814,10000MAH,满载3KG许,15分钟+
尝试着再改改,云台这么后面会拍到桨的~
:)

网友E:
不说别的,后两轴太长了。。。必然会带来强度问题。。。。

网友:
看样子不错哦!期待成品的样子!

网友F:
很像这个ActionDrone AD1 Quad Copter?

网友G:
为何看起来左右不对称?
一边比较靠中心板!

网友:
后臂比前臂长一倍,在同一物料下震幅不是会也前方的大吗?会加粗后臂达致平衡吗?

网友H:
感觉装配出来重心前倾厉害!!!

网友I:
似有山寨此机架之嫌

网友J:
还是会CAD好,一直喜欢方管,我手画的曾经发过,重心偏前和下两臂过长都是问题,做了个木臂的,但没飞过,当时为了折叠并且尽量让中心板尺寸和原来三轴差不多,轴距也就设计到550轴距,也是想省中心板的材料,当时的网页:
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349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8117

网友:
这个异形架子已经有很多变种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变种什么异形架子,应该算是那个老外的机架设计移到四轴上。
因为需要依靠中心板来夹住机臂,好像听人说过这个折叠方式,是和桨的旋转方向有关系,要是那样的话前两臂是朝前使劲儿,所以会越夹越紧,但后两臂的旋向会不会使得飞行中机臂松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似有山寨此机架之嫌

嗯,,我就是仿的这个。。图不错。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会CAD好,一直喜欢方管,我手画的曾经发过,重心偏前和下两臂过长都是问题,做了个木臂的,但没飞过,当 ...

其实真心不难学者玩意。。当初我也是画三轴中心版才看的这个软件。。基本半天就可以画了。。没啥难度

网友:
看见你了 微风 我是关山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像这个ActionDrone AD1 Quad Copter?

就是这个机架。。老外做的太帅了。。所以模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说别的,后两轴太长了。。。必然会带来强度问题。。。。

强度还好。。我之前三轴用的13*13*1mm的铝管。。比这个长。。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针高度5CM,但为何不再碳板上开洞直上减震垫?碳版充当底座,少了一份重量总是好的

不知道尺寸啊。。。而且貌似那个减震的话。。。是倾斜的。。不知道雕刻机能雕刻成那样吗。。

网友J:
我当时画完图,把CAD当下来,对着屏幕看了半天,关掉,再没打开,实在是要学的东西太多,昨天刚学会往接收和上接舵机,原来遥控器是这么用的,一直以为得过中心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考虑把前面那两个机臂末端的中心板去角,这样干涉就会少很多了。

谢谢建议。。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何看起来左右不对称?
一边比较靠中心板!

因为我上面是1238桨的圈。。下面是1047桨的圈。。不一样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当时画完图,把CAD当下来,对着屏幕看了半天,关掉,再没打开,实在是要学的东西太多,昨天刚学会往接收和 ...

都是新手啦。。我也才玩一年多。。别的都没接触过。。只玩多轴了。。cad我也不会。。用的是solidworks2012 比较好学

网友J:
solidworks2012 等看下,ActionDrone AD1 Quad Copter 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solidworks2012 等看下,ActionDrone AD1 Quad Copter 是哪个???

老外自己做的一个架子。。我就是仿他的。。但是不做碳管的了。。。楼上那哥们发了图了。。那张俯视图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长期飞异型的告诉你,这个干涉问题不大,就是效率会减低,毕竟浪费了不少动力,
而且,挂狗的话, ...

不是我不想用小的。。是我手头只有x2212 kv980 和4822kv690 这两种电机。。。真心没钱还电机了。。没准这架子画好了都不去加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装配出来重心前倾厉害!!!

电池是装在尾巴上的。。所以还好

网友K:
楼主这个跟我的太像了,上张飞行时拍的照片把
就做了一个,铝管加钢板中心版,钢板中心版全手工制作,包括镂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真心不难学者玩意。。当初我也是画三轴中心版才看的这个软件。。基本半天就可以画了。。没啥难度

不是断不断的问题而是形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跟我的太像了,上张飞行时拍的照片把
就做了一个,铝管加钢板中心版,钢板中心版全手工制作,包括 ...

钢板。。。厉害。。纯手工没家伙。。目前只有电钻一把。。还不再身边。。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断不断的问题而是形变问题。。。

变形。。所以想用碳纤维管做嘛。。。实在不想用圆管了。。就那堆管夹的重量我就烦死了。。。。不过方管走线确实比较纠结

网友K:
所以一看到你的板子就感觉超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所以一看到你的板子就感觉超像

你那个重量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