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f18和域航f18哪个值得考虑?90涵道

楼主(2013-11-26):
飞翼f18和域航f18哪个值得考虑?90涵道

网友:
飞翼的好

网友A:
飞翼的空机换毒蛇的涵道,加100的电调,超爽

网友:
飞翼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翼的空机换毒蛇的涵道,加100的电调,超爽

为何要换100电调?毒蛇原厂不是80的电调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换100电调?毒蛇原厂不是80的电调吗?

如果用飞翼的90金属涵道,就至少用铂金版的100A电调,铂金版可以承受10秒钟150A电流,只要不超过10秒全油门就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飞翼的90金属涵道,就至少用铂金版的100A电调,铂金版可以承受10秒钟150A电流,只要不超过10秒全油 ...

全油门10也没事,电池电压会降,估计也就几秒是15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全油门10也没事,电池电压会降,估计也就几秒是150

飞翼的金属涵道最高电压不到150A,我用钳形表侧过,最大电流13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翼的金属涵道最高电压不到150A,我用钳形表侧过,最大电流130A

官网测试的最大电流不是110左右吗  难道比水星的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测试的最大电流不是110左右吗  难道比水星的还大?

我测的那款和官网的有些不一样,是Yak130 PNP的90涵道,据说比官网销售的推力要大一点点

网友E:
建议航域的,两款实物我对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航域的,两款实物我对比过

哪个轻一些?能分别说下配置和起飞重量吗

网友E:
FW的轻一些,EPS的,但是翼展也小一些,航域的是EPO的,翼展大一些,重一些,但是航域的有襟翼 FW的没有。而且航域的前后起落架结构更好,你可以在网上看详细的对比图。航域的前后起落架都有开关舱门,FW的只有前起落架有。我这边两架都是原厂PNP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FW的轻一些,EPS的,但是翼展也小一些,航域的是EPO的,翼展大一些,重一些,但是航域的有襟翼 FW的没有。而 ...

能分别说下具体配置和起飞重量吗

网友:
飞翼飞行性能优于航域 但是比例没有航域做的好 但是飞翼的进气很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换100电调?毒蛇原厂不是80的电调吗?

不稳定,容易保护,飞机气动布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飞翼的90金属涵道,就至少用铂金版的100A电调,铂金版可以承受10秒钟150A电流,只要不超过10秒全油 ...

哥们为什么不用飞翼90金属涵道飞台风 而是用的蓝带的

网友:
我到是更支持你上毒蛇90,你又是个比较追求速度的人,F18是没有毒蛇飞得快的。成都模友一米阳光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