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想买E700机壳一个,求大神的配置。飞航线OK了。

楼主(2013-11-26):
E700上锁尾-副翼-螺距-升降,大家都使用什么品牌型号的舵机?锁尾-副翼-螺距-升降?

3GX看到很多模友都拿去卖了,那大家都用什么陀螺仪啊?

用什么品牌的多大KV值的电机?电调?电池

网友A:
舵机建议要用好的最好是高压无刷的 FUTABA的就可以 毕竟是大飞机 电子设备必须是要用好的 否则在天上出问题 谁都不知道掉下来的后果是什么样子的 陀螺仪用MB或VEAR或SK540.SK720 都可以 马达就用蝎子的 蝎子不是专门为E700生产了一颗马达就用它就行 格式电池 达普电池 花牌电池 都可以的

网友B:
3gx....那肯定说的是亚拓的700了。。。买个套机就好了。。。飞航线很够用了。。。也不用换更高级的陀螺仪了。。。悬停。。航线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那肯定说的是亚拓的700了。。。买个套机就好了。。。飞航线很够用了。。。也不用换更高级的陀螺仪了 ...

很多模友反映3GX不好调试啊,都出卖了它。。。我有机壳了,想电子配置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建议要用好的最好是高压无刷的 FUTABA的就可以 毕竟是大飞机 电子设备必须是要用好的 否则在天上出问题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模友反映3GX不好调试啊,都出卖了它。。。我有机壳了,想电子配置清单

3gx以前用过。。也没有什么不好调试的,接电脑或者在机体上调都可以。。不会比其他几个品牌复杂。。。虽然我现在都是vbar了。。。
如果已经有机身的话,想要性价比感觉还是亚拓配得那些电子产品最合适。。。虽然你不飞3D,但是700级的不能用太差。。。可靠性还是需要的

网友C:
楼主说的是700E吧,E700是雷虎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700E吧,E700是雷虎的机子

是呢。。嘻嘻,,不好意思写错了。用什么舵机啊?不要太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呢。。嘻嘻,,不好意思写错了。用什么舵机啊?不要太贵的

FUTABA的舵机是首选 如果嫌贵 可以买亚拓的高压无刷舵机 性价比很不错 我就是用的这个舵机 有次飞机全速拍地炸的稀烂飞机整个报废 马达主轴炸弯 舵机一点事没有 完全没有虚位 到现在还在服役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呢。。嘻嘻,,不好意思写错了。用什么舵机啊?不要太贵的

反正只要记住 玩飞机特别是直升机的大机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我刚开始也是为了省钱 结果电调空中起火 飞机失控 炸在地上 还好边上没人 要真炸到人 后果你懂得 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直接 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