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700级 直升机的事,请老鸟帮帮。。

楼主(2013-11-26):
最近比较忙,很久没有关心过直升机了(感觉好像脱离时代了)现在很想折腾一太700,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Hirobo, JR绝对就不考虑了,一两千的空机价格接受不了。 现在主要在E720,600SX/SE,E7之间徘徊。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一点的机型(YT, Gaui。。。就算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算都觉得电子设备贵,K牌加电机,空机的钱就出来了!!! 舵机都是700多一个,很是吃不消。(难道木有低配么?)
掐指头一算,没有2万飞不了700啊。。。
谢谢LX帮忙。

PS:好几个区合并了,好多旧帖不知道上哪找。所以又发一贴, 浪费一下资源。

网友:
沙发、根本没看懂啊

网友:
我看懂了,楼主说的货币单位应该是英镑、或者欧元。反正不是人民币。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帖子吧,兑换成人民币,哈哈。泰世X7,KDS的7.2,还有即将推出的RJX700都行啊。楼主好像真的很久没关注了,价格是不便宜,不过性能和以前比也天壤之别啊。

网友:
2500好像是飞450的价格吧!现在好点的450空机都2000多了!

网友:
考虑E7?LZ不在国内吧
PS:中将将是来卖萌的么

网友A:
建议 楼主:拿 600 改装为 700来飞 ,绝对便宜到位。。

这不:小日本原装 600级 全新空机 才 950元 + 发动机 330。
俺记得:其它的 600级 全新空机 也都差不多 900左右 能搞定。

想办法 把 尾管 延长10厘米,换个 长点的皮带 = 一切OK

小日本原装600级:大桨夹支持14毫米厚度的大桨,直接上700桨
嘿嘿:便宜吧,+ 3个便宜斜盘舵机 总价160 + 一个GAUI 504
无刷尾舵机 350 + 便宜的KDS820 陀螺仪 90元

便宜的6通道遥控器全套才180元 总价:2060元就可以飞咯

950+330+160+350+90+180 = 2060

网友:
楼主土豪啊,一个舵机100多就够了?怎么不得50多(其实50后面再加个零)。搞个700及没有10000块还能上天么?700级上天必须一身名牌啊。要不然上天你也不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楼主:拿 600 改装为 700来飞 ,绝对便宜到位。。

这不:小日本原装 600级 全新空机 ...

这是玩飞机呢,这是玩命呢。控最差也得2801pro、D10、天8啥的,看出来你的舵机是3003那档次的吧,2kg的扭矩,对于无副翼在空中做动作扫齿是分分钟的事,有副翼那也是心提到嗓子眼的。舵机大扭矩的是必须的,能叫上牌子的没有300块也买不下一颗的吧。陀螺也至少的GY650吧。这一套算下来两千多铁定是不够的。

网友:
我也看出来了,把所有单位换成美元就靠谱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美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 楼主:拿 600 改装为 700来飞 ,绝对便宜到位。。

这不:小日本原装 600级 全新空机 ...

赞同你的想法!能给下950全新600空机的地址吗?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你的想法!能给下950全新600空机的地址吗?谢了!

.在这里
日本原装 京商 50 Caliber 直升机 F3C 全新 980元
编辑宝贝标题

.
http://2.taobao.com/item.htm?id=19946593512&spm=686.1000925.1000774.39.HYyzli

楼主:
LS的兄弟们对不起啊,疏忽了。。。 货币单位是美元。(立即改帖子)
Kyosho的飞机就不考虑了,毕竟已经倒闭了,配件什么的也不好淘换。。
Synergy的宣传片看了很是心动。。

网友:
楼主肯定是在国外!700级的基本素质都不差,挑选的话就是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以一个国内的模友眼光来看,亚拓,泰世还是首选,性能不错,价格还合适。
还有电子设备要配得好的话。。。确实是远远超过机身本身的价格了。。。

网友:
一台爽飞且质量和性能都好的飞机.确实两万.
舵机600左右算不错了.1000左右顶配了.

网友:
我要是楼主就上E720不纠结。可是我是屌丝,只能飞飞50油动。大飞机的电池是个坑,实在玩不起。

网友C:
你可以看看mikado的logo700.这个飞机比较重,动力和电子设备要求比较高.kasama的700轻,动力和电子设备要求不高.但空机价格都一样.7000到8000人民币左右.你要说说你的需求.模友们才好 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看mikado的logo700.这个飞机比较重,动力和电子设备要求比较高.kasama的700轻,动力和电子设备要求不 ...

极限3D是绝对不需要了, 顶多是飞飞航线。(炸不起,3D任务还是扔给MCPX)
其实E720入选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那个副翼头子(本人还属于抵触FBL的阶段)
对机器的要求也就是耐用,美观(好像要求太多了)
不过谢谢你把kasama给提了出来(他家的飞机我倒是忘记看了)
油动的就算了,发动机太折腾人。(如果我能折腾油的,Ebay上白菜价的Hirobo我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