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11-26):
大家的飞机悬停油门摇杆一般都在什么位置呢?我的是在中间,我还不会3d,但是我想这样的话如果开3d飞机肯定严重掉高度吧。
所以想问问大家的悬停油门是不是都在中点往上一些呢。

网友:
练好技术是王道,遥杆位置通过改变油门曲线就能改变

网友A:
N:油门:0,50,100,螺距:0,50,100,3D:油门85,80,85,螺距0,50,100.切记,油门摇杆在中间时,螺距0度,习惯这种螺距变化,对以后3D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N:油门:0,50,100,螺距:0,50,100,3D:油门85,80,85,螺距0,50,100.切记,油门摇杆在中间时,螺距0度,习惯 ...

普通模式悬停,油门摇杆在中间时,螺距也是0度吗,这样飞机悬停的话摇杆基本在百分之65左右了吧。会不会很不适应呢

网友:
我的这种做法,是为了以后习惯3D时,螺距的变化,还有一种设置方法是N:油门:0.65.100.螺距-2,4,12度,此时注意油门在中点时,螺距为4度,。3D模式不变。这样开3D,螺距基本没有变化,不会掉高度。但是此时螺距总行程为14度,联系相对稳当,但切换3D下,螺距总行程为24度,会不适应,需要练习3D模式下悬停的螺距变化。

网友:
悬停油门在65%-75%,这样开3D高度基本不会变化

网友:
N:油门:0,60,60,螺距:40,50,100,3D:油门80,80,80,螺距0,50,100.切记,油门摇杆在中间时,螺距0度

悬停模式的时候,螺距最低位不要在0,防止新手炸机时脑子抽,拉油门,你会死很难看

再有油门不管你电调有没定速功能,尽量设一条线,这样转整不会有很大变化,适合操控

至于油门定多少,自己算下大桨转速,悬停在2000-2200转,3D一定要在2600转以上

网友:
传统的油门螺距曲线组合设置,在转换模式的瞬间如果不跟随油门杆,开3D下沉,关3D上窜。其实这个习惯了就好了,拨转换开关的同时跟上螺距,基本上可以消除这种跳跃感。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悬停模式起飞后,在飞机上升的过程中切3D,就不会下沉了。当然,通过改变曲线组合也可以做到转换模式不掉高度,根据个人喜好调整就行

网友:
搂主,一个自己习惯的操作手法很重要.飞机悬停理论上任何位置都行,只要飞机能停住,但习惯以后,你要再习惯遥感偏上的悬停姿态.一根-100到100的螺距曲线是3d用的,你能说清楚你悬停时遥感在这个曲线里的位置吗?这和转速还有关系,我给你700级飞机三千转,你中间偏上一点点飞机就起来能悬停了,给你500转,你恨不得打穿遥控器,飞机还没动.一个0到100的螺距曲线,你遥感还在下半圆就能悬停.但这不是正确的练习手法.

网友:
直升机的飞行特技,很多姿态是0度螺距时才能做的.有很多惊险的特技动作是需要很快的到0螺距做好姿态后很快的再去打正螺距或者负螺距,比如90度垂直朝地,在接近地面时然后水平拉升的动作很直白的说明了这个手法.你现在就应该和会飞3d的模友们一样,用他们的 螺距曲线,油门曲线.在模拟器上飞,直升机是一个昂贵且危险的东西,你再怎么自信,都是浮云.模拟器上能随心所欲的飞且不炸鸡了,真机可能你只能飞飞简单的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模式悬停,油门摇杆在中间时,螺距也是0度吗,这样飞机悬停的话摇杆基本在百分之65左右了吧。会不会很 ...

大家都是经历了新手的阶段,也走过弯路,直升机在空域里的航线动作原理和固定翼是基本一致的,只是浆面迎角很小的情况下,也就是直升机的悬停和低速时,直升机才是自己的一套原理.3d要求飞机具备及其变态的推重比,这意味浆的转速会很高,通常控上的一个三段开关设置飞机的三个档位,id nor ,id 1, id 2,这三个档位必须按照你的电调或者发动机的配置来定夺.不是我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也不是你觉得该多少就是多少.3d的螺距要求是正负12到13度,通常对应的螺距曲线是-100到+100.0度螺距飞机一定是往地面上飘的.速度很高时,0螺距会飘的更慢.在切换档位时,浆的转速变高,如果你不减小螺距,飞机也一定会网上飘.这里的各个阶段怎么处理,理论上说通是根本没有用的.多练,多飞.你会了,自然就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