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QR Ladybird V2小瓢虫出现自旋

楼主(2013-11-26):
半年前买了一个华科尔QR Ladybird V2小瓢虫练手,前面一段时间忙,放了几个月,最近拿出来飞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向右的自旋。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调整微调纠正不了?
1、看电机轴有没有头发一类的纤维缠绕
2、有没有螺旋桨压得过紧
3、手指转动旋翼,有没有某个电机阻力大或有异响
4、也许陀螺仪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微调纠正不了?
1、看电机轴有没有头发一类的纤维缠绕
2、有没有螺旋桨压得过紧

谢谢,回去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照着“xbnlkdbxl”说的作吧,跑不了这几样!

网友:
我刚订了一个小瓢虫,这贴实用。谢谢。

网友B:
我的瓢虫最近也出问题,接电推油转一下 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2014-10-12):
自旋有可能是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瓢虫最近也出问题,接电推油转一下 然后就不动了

换电机~~~

网友C:
我的螺旋浆被撞得伤痕累累,不知道怎么换!怎么换浆,求大神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螺旋浆被撞得伤痕累累,不知道怎么换!怎么换浆,求大神指点!!

换浆步骤:把旧浆从电机上取下来,再把新浆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浆步骤:把旧浆从电机上取下来,再把新浆换上去!

你是大神~~ 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