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油机的同志们注意了,特别是出勤率低的朋友,回家拆发动机去

楼主(2013-11-26):
本人老款600NSP,出勤率很低,基本上周末3-4个起落,有时一放就是个吧月不飞,本周日出去时,打着车,听发动机声音不对。没再敢飞。回家检查,打开发动机盖,取出曲轴,你们看吧,这颗轴承大约飞行不超30起落,用的原装SKF轴承。保持架已成碎硝。幸亏没有起飞,不然两种可能,要么空中熄火,要么拉缸。

网友:
顶,油机是麻烦,哈哈。

网友A:
发动机的大轴承是需要经常换的~当发动机出现怠速不稳,高速异响的时候就该考虑换轴承了~  买轴承的时候注意轴承的标号~型号后带ZZ的就可以了  1个Z 2个Z都可以的 Z 代表高速轴承~我都是买的NTN的 像OS55 ASP46、52、61 这样的发动机用的都是6902的价格在20-30之间~经常用这么大的发动机的朋友 最好多背几个,像三叶这样的发动机 建议磨合后就换掉,效果更好~前面的那个小轴承不需要更换,换轴承的时候用大钳子夹住 在煤气炉上面烧一下 轻嗑一下就能拿下来 但是注意不要把小轴承的油封烧坏了~

网友:
好险  好险

楼主:
这次我打算不拆掉密封盖装,反正按我的出勤率,20起落就换掉。不知可否,拆掉是为了润滑,不拆原因:1,不太好拆,2,万一保持架碎掉,钢削不至于落到气缸里

楼主:
另外分享一下我的换轴承经验,有条件最好使用热风枪,没有的话用煤气,但是,注意了,我的方法是在煤气罩上放一块铁板,吧机体放在铁板上,利用热传导方式加热,而不是直接火烤,万一掌握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LZ关键你在国内买不到正宗的SFK轴承,如果低于100RMB基本都是假的,国产的,用上去也就是20-30个起落就挂了,又要换,还是直接买OS原厂的发动机轴承或者OS为要贴牌的发动机轴承吧

网友:
改电的吧

网友:
我一般一到2个月启动一次,或飞一2个起落,每次都事后油,必须要

网友:
没飞起来问题不大,早发现早安全哈

网友:
谨慎的好处啊,楼主自制力真好

网友:
硝基甲烷惹的祸

网友B:
平时飞完事后油伺候吗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描述下声音是怎么个不对法?刚收了一台只飞过一个起落但放了2年的机器,有点怕怕。到手活塞环就是锈死的,换了新的,内部看起来很干净。
如果能凭声音来判断就再好不过了,否则老要拆机看,太麻烦了

网友D:
当无故出现启动困难或者怠速熄火时就一定要换这个轴承了,等真的坏了再换,损失就大了

网友:
小心为妙!

网友:
更正一下 三楼的,zz是双面防尘盖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飞完事后油伺候吗

不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无故出现启动困难或者怠速熄火时就一定要换这个轴承了,等真的坏了再换,损失就大了

我觉得,有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就迟了,这玩意,放着就坏,要是每天哪怕一个起落,估计飞个百八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描述下声音是怎么个不对法?刚收了一台只飞过一个起落但放了2年的机器,有点怕怕。到手活塞环就是 ...

这东西没法描述,1,声音明显和正常时不一样(当然,没听习惯过发动机正常的,无法判断)有明显的金属撞击声。而且,保持架碎裂是腐蚀到一定程度,突然碎裂。所以,声音会马上不一样。因为我加上这次,已经三次碎裂,第一次没经验,导致发动机拉缸报废,第二次没这严重,保养时发现保持架开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的大轴承是需要经常换的~当发动机出现怠速不稳,高速异响的时候就该考虑换轴承了~  买轴承的时候注意 ...

z是单面铁封轴承盖,ZZ是双面铁封轴承盖。2RS是双面胶封轴承盖。后面无东西,则代表开式轴承,质量是一样的,开式轴承的一样有安装封盖的沟槽,只是厂家没装上去而已。

所以,有Z,并不代表是高速轴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z是单面铁封轴承盖,ZZ是双面铁封轴承盖。2RS是双面胶封轴承盖。后面无东西,则代表开式轴承,质量是一样 ...

我说的是NTN的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NTN的轴承~

这个是通用的,并不是说NTN的和别的品牌的轴承代表的意思就不一样。。。。。
麻烦您找本书多去了解下轴承参数的意义,再不济,百度一下也好,不要误导人啊。

网友:
得用事后油,和模型车一样的。

网友:
要飞起来就有炸机照看了 赫尔

网友B:
对了,你是用的什么油?

网友:
飞完后用,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是用的什么油?

哈模

网友:
我前几天飞电的,起飞后听到刺耳的尖叫声,下来发现电机极热,拆开后也是轴承坏了

网友:
太尼玛吓银了

网友:
还是电的好,省事

网友:
怎么会还有金属保持架的发动机轴承!?现在的统统都是塑料材质

网友:
用素油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硝基甲烷有腐蚀性,成品油

网友:
怎么像汽车的

网友:
NTN的换上去不错,我才换上还不错,

网友:
哥们换这个轴承都成熟练工了,麻烦,直接改电了

网友F:
东北飞半年停半年,我的飞机是这样保养的,把二冲机油用注射器打到发动机里几管,手转几下发动机, 来年把油盘出来, 600N飞了多年了没问题,估计你太懒了呵呵

网友G:
不能做到每周出勤,还是每次飞之前换新轴承靠谱。
轴承轮“打”买,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