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飞越650折叠座会断么?我的断了三个了!

楼主(2013-11-26):
平均每飞三次就坏一次,这几天都坏了3个了,而且老是3号机臂上的坏,求解决办法,坏的我拆下来了,看下图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我全都坏了,

网友:
有一套說法是 天冷了 脆化

网友A:
太正常了,我没怎么用就坏了两个,听说飞越出新的C卡了。

网友:
我的起落架碳管都断过,放在那不动,拿起来就断了,神力!

网友:
我的办法是上点黄油,卡入的时候稍微温柔点,目前暂未断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正常了,我没怎么用就坏了两个,听说飞越出新的C卡了。

求PM地址。。

网友:
折叠就不靠谱

网友C:
温柔的进出。。。。还有温度 塑料的东西都怕热怕冷。。

网友:
我问客服了。新的管夹也不保证不会断。。这你妈摆明就是质量问题嘛。。。而且温柔。。就这管夹。。你多温柔。只要是室外玩。。都不需要零度。。必断

网友:
早期白色的那批,有断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柔的进出。。。。还有温度 塑料的东西都怕热怕冷。。

我平时进出都用力慢慢的进出了。。还是断了。。
还有温度。。我前天飞北 京正经都没到0度呢。当时气温是6度。。照样断了。。。
塑料是对温度有反应。。但也不能这么敏感吧。。不能指望着每个玩家都生活在香格里拉之类的四季如春的地方啊。。

网友:
这个质量也太差点了吧......
还敢不敢买他们家的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PM地址。。

某宝上有的,你查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的,你查下啊

问了新品了。。还是不保证不会断。。。估计也就是外形改了点。。材料什么的还那个尿性。。不行我去卖ATG的了

网友:
哈哈  应该买备用配件

网友:
暂时还没断

网友:
我都断N个了   现在基本不折叠   放车后座

网友:
礼貌回帖 看帖必回

网友:
我自组的XA650,买的是XA官网的配件,这几天一直在零下3°左右飞也没发生断裂啊,有可能是材质的问题吧,反正天气太冷就尽量别飞了,塑料件太冷一定是变脆的。

楼主:
有其他地方的配件不?要不我换个牌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其他地方的配件不?要不我换个牌子试一下!

剩下的尺寸差不都的估计也就是ATG的了

网友:
最好不折叠,容易出现机械疲劳!

网友:
我的还没有飞哪,就已经断了3个了。

网友:
进口太小了,所以进去时卡座受力比较大,把进口削掉一部分就行了啊

网友:
我的也壞了N个

网友:
新C卡更容易断,我去飞越厂里都要老C卡。再断我开飞机撞飞越的窗户去。

网友(2014-07-06):
650怎么折叠的?

网友:
从来就没当它是折叠得,一直当做固定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