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S800EVO,,请各路大侠推荐锂电

楼主(2013-11-26):
入手 S 800EVO,大家一般用多少容量的锂电,1万5的嘛,推荐下那个牌子的,比较好

网友:
AKE 6s10000毫安 18c,也有25c的。相同容量电池放电率越低重量就越轻。飞机对电池的要求应该是容量尽可能的大,重量尽可能的轻。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我看只有一块一块买来试试了!

网友:
roc /怎么样

网友:
Thunder Power的比较好吧。
个人感觉......

网友:
DuPu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上的哥们说的对,这么好的机器,先一个牌子买一个试试,看看到底哪个好再下手多买几个,你这好机器一定不差电池的前,再说了不好的电池最后留着练习用不也可以么,呵呵所以多买几个大牌的试试吧。最后把试验结果告诉大家哦!

网友:
6s 重點選擇輕的電池、大容量、c數不用太高20c~25c已經足夠(當然要有點品牌)

网友A:
我买电池厂家的6000的200元,10000的450元 40C放电,5C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电池厂家的6000的200元,10000的450元 40C放电,5C充电

,这个电池吃不消用,一份价格一份货不会错的,没这么多可以差别的,800EVO太贵不是山寨450,无所谓砸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电池厂家的6000的200元,10000的450元 40C放电,5C充电

在哪里买的?电池用了多少起落了?还好用不?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买的?电池用了多少起落了?还好用不?能给个链接吗?

http://shop35795219.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2NrTVz
如果货架上没有,你可以咨询,他们可以按你的要求制做
可以要求用40C的,价格和30C的一样,内阻3毫欧

网友:
别买大疆的原厂电很垃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hop35795219.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2NrTVz
如果货架上没有,你可以咨询,他们可以 ...

使用效果怎样,是否有虚标?

网友:
全重4kg,飞了27分钟,貌似没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