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lite 无法解锁启动

楼主(2013-11-26):
求助!naza lite 无法解锁启动
      新买了套naza lite+gps,连接好后,用的天9控,调参软件指示正常,起飞检查,电机还是滴滴的响,闪慢黄灯(1次/秒),掰杆的四种方式都无法解锁启动,求教,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调整?怀疑是控的设置问题(控用在兔2上正常)
我的配置:郎宇X2212,好赢40A电调,天9Ⅱ的控,

网友:
校准电调!

网友:
看看 3段开关模式 切换试调参界面变蓝色了吗

网友:
校准,才可以的哦

网友:
首先要对电调校准,可以百度一下,用程序校准,还有就是在、GUI窗口中是不是校准了陀螺仪
这些

网友A:
不是电调接反了吧,接反了才会滴滴叫的啊,不然开机自检后就没电调的叫声了。

网友:
摇控器校准没?

网友:
重新再调校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调接反了吧,接反了才会滴滴叫的啊,不然开机自检后就没电调的叫声了。

你的判断准确,是我不仔细吧电调接反了,谢谢~

网友(2014-01-12):
油门什么的反了也是这样 在遥控上调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调接反了吧,接反了才会滴滴叫的啊,不然开机自检后就没电调的叫声了。

正解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一直滴滴响,闪橙色灯,电调链接LITE接头应该是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