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如何连接1.2G图传,怎么供电

楼主(2013-11-26):
如题,请问各位老鸟该款摄像头如何连接1.2G图传设备,具体连接方法,供电方式等,谢谢

网友A:
你的图传 模块 呢?
没有模块 怎么 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传 模块 呢?
没有模块 怎么 接

图传还在路上,就柏通1.2G/800m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谢谢朋友帮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传还在路上,就柏通1.2G/800mw的

白色接音频,+  -  供入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接音频,+  -  供入 12V

谢谢指点,我先连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先连接看看

摄像头哪里买的

网友(2014-02-16):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