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的进来!~

楼主(2013-11-26):
SCP有没有能代替的舵机!~~~谁有没有便宜的舵机介绍啊?????这小机的舵机比450的模拟舵机都不便宜啊!~

网友A:
1,换舵机齿轮,6块。
2,舵机臂切一刀,我没试过,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胶圈。

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舵机齿轮,6块。
2,舵机臂切一刀,我没试过,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胶圈。

我那舵机在抖舵啊!~可能要换掉了!~但是一看SCP的舵机居然要几十块钱那么一小个!~就看看论坛的模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舵机在抖舵啊!~可能要换掉了!~但是一看SCP的舵机居然要几十块钱那么一小个!~就看看论坛的模友有没 ...

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齿轮已经崩了,也有可能是电位器坏了。建议买两个新舵机+几对舵机齿,反正匀来匀去的折腾。等你不怎么炸鸡了,坏的机会也就少了。

网友:
华的配件整体都贵,舵机齿轮,电位器,舵壳可以自已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齿轮已经崩了,也有可能是电位器坏了。建议买两个新舵机+几对舵机齿,反正匀来匀去的折 ...

抖舵可能就是这两个原因啊?

网友:
买齿轮吧,不过好像这舵机不太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