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飞腾30和蜘蛛30??

楼主(2013-11-26):
有人介绍 蜘蛛比铂金都好
铂金好于飞腾
那就代表蜘蛛好于飞腾?
蜘蛛的价格是飞腾的3/4 ,(问题是蜘蛛不带5v输出,那它3p连接线上的红头无电压吗?)
很纠结,

网友A:
bec最好独立出来,四个电调四个BEC输入到飞控并不代表有四份保障,如果是独立BEC就能很好判断,而且有BEC输出电调温度会较高又增加了电调过热故障的机会(大热天蛮明显的),最终很多人也是把红线挑出来取消BEC输入到飞控,多组BEC再多轴上是多余的,而伯金,蜘蛛等电调是专门用于多轴上的只针对电机输出,有时简单一点反而减少故障点,当有四组供电增加了复杂度其中一组出问会干涉到其他三组摔机后往往难查找。

网友B:
蜘蛛,不用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最好独立出来,四个电调四个BEC输入到飞控并不代表有四份保障,如果是独立BEC就能很好判断,而且有BEC输 ...

ok 明白
那就是说 蜘蛛的3pin上无电压输出
是吧?只不过做个样子 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蜘蛛,不用考虑了。

好 就这么定了
那单独bec 好盈的3a就够了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c最好独立出来,四个电调四个BEC输入到飞控并不代表有四份保障,如果是独立BEC就能很好判断,而且有BEC输 ...

魔友说得很好,就看楼主的需要罗!

网友:
当时就后悔没买蜘蛛,现在如果能用绝对会买蜘蛛

网友:
现在蜘蛛确实性价比比较高,但是新产品市场检验的时间短了一些

网友C:
我现在就在用蜘蛛,才发现原来什么狗屁白金都是坑钱货!人家蜘蛛600频率,还有自适应油门功能,铂金呢?还得担心堵转问题。。。。

网友C:
就是蜘蛛的焊点看起来有点让人揪心,,,居然还是人工焊接,,,看着那一坨坨的焊点,哥咽了下口水,表示好用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蜘蛛的焊点看起来有点让人揪心,,,居然还是人工焊接,,,看着那一坨坨的焊点,哥咽了下口水,表示好 ...

我拆开过的,无论硬件还是软件。蜘蛛都比飞腾好多了。蜘蛛的PCB板子当然是工厂机器焊接了,人工不可能焊那么小的芯片原件。

接电线的可能是人工焊的。焊点饱满。
回头我把拆开的图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开过的,无论硬件还是软件。蜘蛛都比飞腾好多了。蜘蛛的PCB板子当然是工厂机器焊接了,人工不可能焊那 ...

我就是在你那儿买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在用蜘蛛,才发现原来什么狗屁白金都是坑钱货!人家蜘蛛600频率,还有自适应油门功能,铂金呢?还得 ...

哦,长见识了

网友E:
看来我应该买蜘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我应该买蜘蛛了

haha我也已经拍蜘蛛了

网友:
在用蜘蛛30A配置:
飞越650、郎宇4108 390KV 好盈的没有用过~~线性很好,6S 电池  2.5KG下来电调没有什么温度~~·
值得你用

网友F:
我也想买蜘蛛,请用过的兄弟来说说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买蜘蛛,请用过的兄弟来说说怎么样

不贵 买新版的 买来试试就知道了 说多了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