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级风定点的 APM 3.1rc5 详细配置和照片

楼主(2013-11-26):
前两天发的 APM 6级风定点的视频,很多朋友看了都来咨询机器的配置和参数,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做到一一回复,索性把相关的信息全部发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图片我只拍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对装机有用的细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可以提出来,我再去拍。

下面是四轴的具体配置:
====================
机架:ze做的x450
电机:朗宇x2212 kv980
电调:自己买的2s-4s 30A电调,刷成Simonk固件
桨:ATG 1047桨
飞控:apm2.5.2 +6m gps,固件 3.1 rc5
数传:3dr 915M数传
电池:狮子3s 5000毫安电池 30C
摇控:华科尔D10摇控 刷了Deviation固件
接收机:CM-921 9通道DSM2接收机

起飞重量1360克,正常飞行15分钟左右 ,6级大风天飞了12分20秒左右。

其实看了上面的配置,基本都是垃圾配置,我这台四轴是用来练习飞行的,所以全是最低价的东西,其中CM-921接收机建议大家不要买,很容易失控,而且与D10一起用设置不了各通道的失控值,失控时前4个通道(Thr、Yaw、Pitch、Roll)都会满舵,一失控APM就会转起圈回到家,并转起圈降落,非常危险,目前我正在想办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知道的朋友还请指点下。

楼主:
PID值和震动系数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里面有kingofpop大神对RTL回家机头方向的详解 我的参数设为1 机头对家返回 不会转圈

网友B:
支持楼主,顺便问一下那个测量震动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842&extra=page%3D1   里面有kingofpop大神对RT ...

谢谢,我试试看 :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顺便问一下那个测量震动是怎么弄出来的?

把APM的Log_BitMask改成Default+IMU,然后Loiter飞一段时间降下来,再用日志查看器,找到IMU的Accel X、Accel Y、Accel Z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请教楼主 APM在定高模式下能进行大机动动作吗?
我现在在稳定模式下已经可以在俯仰和横滚轴向上推全杆以及急停了,看不出晃动。
但是在定高模式下就不能这样,只能慢慢地推俯仰和横滚的杆,否则立刻掉高度,而且在定高模式下,机动动作稍大6轴也变得似乎不稳定 偶尔有翻过来的感觉

我的XY轴机械震动看起来貌似比楼主稍好,平均值小于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 APM在定高模式下能进行大机动动作吗?
我现在在稳定模式下已经可以在俯仰和横滚轴向上推全杆以及 ...

你试试把 THR_MID 也就是悬停油门值加大,默认是500,我用这个值也掉高,我的四轴改成58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值和震动系数

你这个参数和我的差不大多,我也是自动调出来的,也是稳的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试试把 THR_MID 也就是悬停油门值加大,默认是500,我用这个值也掉高,我的四轴改成580就好了。

你改成580后 在定高模式下可以进行大机动的动作了吗?  有没有感觉不稳定的现象(我现在还没有装GPS 应该不影响吧)
我日志显示是35%左右的悬停油门,所以我把THR_MID 设置成了40

网友A:
楼主 请教下第九张图接的是什么?什么作用?看着好像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成580后 在定高模式下可以进行大机动的动作了吗?  有没有感觉不稳定的现象(我现在还没有装GPS 应 ...

我的改了后可以高速,没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佩服LZ,论坛里大家都有像LZ这样奉献精神我想很多新手要少走很多弯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教下第九张图接的是什么?什么作用?看着好像个电容

是的,过滤电源用的,我看老外都加了,我也就加了,具体有没有用也没感觉到,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改了后可以高速,没不稳定的现象。

再问一下 楼主你在设置成580之前 你的四轴大概在多少油门可以悬停呢?我的35%左右就可以悬停了  动力过大了!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定高不稳呢
我的动力配置是朗宇2212KV980 1045桨 6轴   4S5000电池  什么都没带,飞机应该很轻可能1.5公斤左右

网友:
中心板的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11255681@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过滤电源用的,我看老外都加了,我也就加了,具体有没有用也没感觉到,呵呵。

电容加在电源线的正负级就可以吗?还有APM飞控设置怎么样?是否刷了固件后可以基本起飞,然后在慢慢的细调?我也想玩A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