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了飞翼,顺便就装上了。。。

楼主(2013-11-26):
上图就好,安装细节就不表了。。。各位前辈指教下。。。。。

布局走线

布局走线

设备电池都加上

设备电池都加上

网友A:
我刚搞了Ultra astro& blaze,感觉比你这个耐炸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搞了Ultra astro& blaze,感觉比你这个耐炸点

我这个主要是便宜啊。我都炸了三部jj了,这是第四部了哎

网友B:
这种飞翼,找准重心很重要,否则不好飞。另外,手抛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搞不好容易打到手。

网友C:
这个太软了,空中各种变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飞翼,找准重心很重要,否则不好飞。另外,手抛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搞不好容易打到手。

哈哈哈,拿着机翼甩出去啊,你拿下面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拿着机翼甩出去啊,你拿下面扔??

因为我的飞翼都是大飞翼,没飞过这种小型的。以后弄个小的试试。

网友D:
鹏哥等你炸机的画面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飞翼,找准重心很重要,否则不好飞。另外,手抛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搞不好容易打到手。

谢谢指导。。。我会注意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软了,空中各种变形。。。

用来温柔练手的。。。呵呵。。这个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鹏哥等你炸机的画面重现

你拿好你的单反来拍吧。。反正炸多了也不怕再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拿好你的单反来拍吧。。反正炸多了也不怕再炸。。。。

行!我的翼龙也在路上了。装好就一起去炸

网友E:
八眼的吧?

网友F:
EPP的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眼的吧?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EPP的耐炸!

嗯。练手的当然要耐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爽飞!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