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px接触不良

楼主(2013-11-26):
试了很多块电池依旧如此。。。。今天刚跟mcpx 换了个机架 问题就来了。。。。拨油门 mcpx 断断续续的 ,一般来说 mcpx的灯是常亮的 可是 我拉油门时 那个灯也断断续续的 当灯熄灭 飞机就没有了动力 。。有没有人跟我碰到一样的情况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视频地址: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解答啊  自己顶!!!!!!!!

楼主:
不要沉 十万火急!!!!

网友:
我的ncpx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电池不行了,换了个新电池解决

网友A:
一 換電池:可能電池壞了
二 更換電源線:電源線可能空焊或虛焊,另外就是電源插槽端等 接觸不良
三 主機板主馬達插槽有無鬆脫 導致 接觸不良
四 主馬達電源端與供電電路有無斷線 導致 接觸不良

网友B:
油门没加灯不熄,那就是大电流断电,电池或接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没加灯不熄,那就是大电流断电,电池或接头问题!

全部8块电池 都一个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 換電池:可能電池壞了
二 更換電源線:電源線可能空焊或虛焊,另外就是電源插槽端等 接觸不良
三 主機板主 ...

我不会焊接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玩模型,必须学会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