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250起飞后控制不住

楼主(2013-11-26):
          新装250有付翼,kds820和恒吉922组合锁尾,能正常起飞。。但前后左右转向都控制不住,非常灵活而不稳定,一不当心倾翻了,大桨尾桨横轴主轴多次折断弯曲。油门,螺距设置正常,陀螺感度,D/R和EXp多次设置,D/R从20到70,EXp从-30到30多次设置不行,问题究竞在哪里?请教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确认三轴的平衡动作正确么?

楼主:
可以确认三舵机十字盘水平。请问楼上怎样确认三轴的平衡动作是否正确?

网友:
我的250也没有飞伸展过,一次上天不超过十秒,落地平安就算天大好事了!

网友:
改成无副翼,用华keer的RX2702带三轴的接收,很好飞。

网友:
有副翼小飞机就是非常难操控的,不是飞机的问题是手上的动作不要太大,你再副翼上加重锤吧会好很多。

网友:
应该是还没调好可能包括机械没调好或是油门螺距没配合好,调完后副翼的250也是非常稳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调好的250级挺好飞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怎样从机械和遥控器设置方面将不稳的250调试得更好,请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
看着像飞行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三轴的平衡动作正确么?

有副翼的,没有三轴平衡。

网友:
感度设低一点吧,弄点图或者视频上来看看,不然真不好说

网友:
有副翼250可以调的很稳:

楼主:
请教楼上高手,要调试好的关键在哪?

网友:
上个飞行视频会更好解决一点,还有多练练模拟器,在遥控上给副翼升降的舵量调小一点

网友B:
机械准确、无虚位,排震到最低,碎舵加适量回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准确、无虚位,排震到最低,碎舵加适量回舵~

精辟!学习了。

网友:
碎舵碎舵

网友:
模擬、兩個字

网友C:
估计是模拟器没练熟,不练过就算450也很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