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先检查一下电调吧!

楼主(2013-11-26):
      因为手里有了NAZA V2,所以决定把手中的V1装成一个F450送朋友的孩子。
安装过程很简单,一试飞出现在大家常遇到的翻,个别电机不转或空中停车。我
了个去,还真的出问题了。
      不过没有大事,因为之前这是我的V1,电机是以前的电机,架子是以前的架
(上盖拿走了,换个副厂的)。不会有问题的,只能是电调出问题了(好盈4in1 25A)。
于是解决电调问题。
       结果是,进角问题。

       1、进角“高”,掰遥控后,电机不同,加油动起来,在空中停车,翻转。
       2、进角“中“,掰遥控后电机转,但是不能保持高度,向一个方向前进了,高度下降,落地。
       3、进角”低“。没有问题了。(低进角会适合大多数电机).

       其实,大多数炸机可能都是电调、电机配合问题,要仔细调整,确认无误后,再进入飞行。
电调说明书也会有这种警告的。

       我的电调设置:
       刹车:无。
       电池类型:锂。
       低电压保护方式:低功率
       低电压保护阈值:低
       启动模式:普通
       进角:低。

       配置:

       主控:NAZA v1
       电调:好盈 25A 4in1
       电机:COBRA 2217-16 KV1180
       机架:  f450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A:
電調也需要設置的很多人都是直接到手裝上就飛(最多只做個油門校準)
經長忽略了電機進角、電壓保護、電池s數等等設置
我會用dji電調就是因為免調省了許多事。

网友B:
真心的 很多时候炸鸡都错怪了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調也需要設置的很多人都是直接到手裝上就飛(最多只做個油門校準)
經長忽略了電機進角、電壓保護 ...

我會用dji電調就是因為免調省了許多事。
我也是,
还有考虑到,毕竟是DJI自己生产的电调,应该和主控更加配套。

网友:
确实!!上次我六轴炸了,就是电调的原因

网友C:
炸机一般都是电机电调的问,飞控导致炸机的非常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机一般都是电机电调的问,飞控导致炸机的非常少

      是这样的,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没有好好的检查,结果炸机。

网友:
我遇到过电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的 很多时候炸鸡都错怪了飞控~

其实真的是飞控出问题的时候很少!

网友D:
以前也没注意这个问题,但一直飞得好好的。最近调mwc才想到 昨天把几个飞机的电调都调了一下。我的设置是刹车关 、电池类型镍镉「防止低电保护」 、然后连着三个低、进角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没注意这个问题,但一直飞得好好的。最近调mwc才想到 昨天把几个飞机的电调都调了一下。我的设置是刹 ...

电池类型镍镉「防止低电保护」

--------------------------------------
这招不错!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说掉高!可能这是这项的问题。如果旋停正常,一到就掉高,可能就是电调保护造成的。

网友E:
确实,飞控导致炸鸡的几率很低。楼主你用的低进角 角度多少呢?
我用的默认15度进角 听说太低容易堵转,所以没敢再设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飞控导致炸鸡的几率很低。楼主你用的低进角 角度多少呢?
我用的默认15度进角 听说太低容易堵转 ...

太低是不好,我调成中等了。

网友F:
我用好盈电调,都是默认没改什么设置,只做油门校准,,不知道好盈白金30A电调默认设置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好盈电调,都是默认没改什么设置,只做油门校准,,不知道好盈白金30A电调默认设置是什么的

这个真的不好回答。

理论上,主控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很小,多是电调与电机的配合问题。
不同的电机、不同的电调,调整的方式是不同的。可能要自己研究,
或是分别问问电机与电调提供商。

网友:
这个帖子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好盈电调,都是默认没改什么设置,只做油门校准,,不知道好盈白金30A电调默认设置是什么的

好赢铂金默认是 无刹车 锂电 降低输出功率  中 启动模式 普通 进角15度 定速模式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好赢铂金默认是 无刹车 锂电 降低输出功率  中 启动模式 普通 进角15度 定速模式关

我默认只做油门校准,没设置其他的,这样没事吧。。

网友:
这个贴太合适了,我刚入了好盈铂金30A,就有诸位大神把资料送过来了,多谢多谢

网友:
电调装在机架上如何设置油门行程?我把电调插线插在接收机T通道上,开控,油门推最高,电调接电,没有反应,还是电调检测电池的声音,没有说明中的哔哔2声。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調也需要設置的很多人都是直接到手裝上就飛(最多只做個油門校準)
經長忽略了電機進角、電壓保護 ...

有没教材可供参考。。。。还有 四轴用DJI 2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調也需要設置的很多人都是直接到手裝上就飛(最多只做個油門校準)
經長忽略了電機進角、電壓保護 ...

话说  我的四轴已经装机了 还能设置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默认只做油门校准,没设置其他的,这样没事吧。。

个人观点有必要更改一下那个电压保护,因为电池久了老化电压还是有影响。至于进角我也不懂。默认就做油门行程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观点有必要更改一下那个电压保护,因为电池久了老化电压还是有影响。至于进角我也不懂。默认就做油门 ...

电压应该改成什么呢

楼主:
@noya21th, 安装完成也可以调,玩的过程就是调的过程。

俗称“折腾”!

哈哈。

网友:
据说把锂电改成镍氢就好了。这样就不会保护电池了因为我们不需要电调保护电池我们需要的是保护飞机。 电压报警有BB响呢

网友(2018-03-27):
楼主可以做出产品让加工然后在阿里上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