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飞机一架,请教重心在哪?

楼主(2013-11-26):
RT...
上次翼展80的普通型腰推飘飘机首飞失败,决定退普通型。
今日,异想天开,决定做一个普通型与战斗机的混合式。
不知道重心在哪里?
能不能飞起来?

配置:
电机:XXD2280 KV2600 无刷电机
电调:XXD30A无刷电调
电池:3S 1500mah 25C
舵机:9g × 4
螺旋桨:5030或6030

参数:
前机身宽:6cm
尾翼处机身宽:2cm
翼展总长:76cm
副翼:单长35cm 宽2.5cm
水平翼:长26cm 中心宽10cm 边宽5cm
垂直翼:高13cm 中心长10cm 边长5cm
升降舵:长26cm 宽3cm
方向舵:全长11.7cm 尾长9.5cm 宽3cm
单主翼:长35cm 最宽25cm 边宽10cm (不含副翼)
飞机全长:58cm(暂时,不含电机与桨)
机身高:5cm

动力:前拉

废话不多说
上图:

网友A:
配好重,扔出去就知道了,能短暂平飞,然后头稍重栽地比较好。
绝对不能飘起来,飘起来代表重心靠后,比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好重,扔出去就知道了,能短暂平飞,然后头稍重栽地比较好。
绝对不能飘起来,飘起来代表重心靠后,比较 ...

你的意思是:抛出去,飞机飞一下头就向下就是好的。
如果飞一下尾巴像下就不正常是不是?表示头轻?

网友B:
尾力臂太短,重心要靠前。普通模型重心一般在25-30%,你这个相对有点后掠,重心距前缘20%左右看看。安定性太好重心向后移。安定性差(不好控制--贼)重心向前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力臂太短,重心要靠前。普通模型重心一般在25-30%,你这个相对有点后掠,重心距前缘20%左右看看。安定性太 ...

谢谢指点,我电调处理好后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新手,弱弱的问句,这个不用飞控么。。。

要飞控先得飞起来再说,是不是?

网友:
翼弦30%处

网友:
打赌楼主首飞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抛出去,飞机飞一下头就向下就是好的。
如果飞一下尾巴像下就不正常是不是?表示头轻?

是的,大概就是这样。我自己不太用这种方法,但是看老鸟都是这么做的。

上面的同学提到你的机翼靠后的问题,可以通过往前移动重心解决。但是移动千万别多,以3mm为单位多次尝试比较好

网友:
在试飞中慢慢调试

网友D:
机翼前1/3处,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前1/3处,重心位置!

你看清楚,这个不是普通形状的机翼,不能用普通形状机翼的重心来定。就算是1/3的位置。你说是机翼中间的1/3还是边缘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