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500MX 1600KV怎么改700~800KV吗?

楼主(2013-11-26):
哪位大神知道亚拓500MX 1600KV怎么改700~800KV吗?就是要怎么绕法才可以呢

网友:
圈数加一倍

网友A:
绕线匝数增加一倍,如果绕不下去,就把股数减半,然后再匝数增加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匝数增加一倍,如果绕不下去,就把股数减半,然后再匝数增加一倍

那要多粗的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匝数增加一倍,如果绕不下去,就把股数减半,然后再匝数增加一倍

那要多粗的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多粗的线呢

之前是多粗的线就用多粗的,如果绕不进去再考虑换细一点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角接改星接,不过KV值会比800略高,KV900多至1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角接改星接,不过KV值会比800略高,KV900多至1000左右。

就是不用重绕?
将3输入根线分开"正/逆",将所有"正"或"逆"接合剪掉,剩下"逆"或"正"作输入线

潜水不深,如有茅屋,别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