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3轴云台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26):
带扩展板的3轴云台,想实现航向轴的模式切换+通道控制航向转动

控制板跟接收机只有2个接口,一个用来控制俯仰,一个用来控制航线转动,那么如何实现模式切换呢?例如切换航向锁定、跟随和航向可控

不就是图中2个通道能接接收机吗?(右侧2条红色短线)
跟随设置不成功,只能锁定航向,不能自己跟随飞机转

楼主:
莫非可以接到fc上?

楼主:
我靠,果然可以
自问自答啊

网友A:
bcg2.0,吗  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g2.0,吗  字数

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bgc  这调参软件那里下载的

楼主:
基本解决了,但是俯仰有抖动,DYS云台的毛病

云台群里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