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炸鸡之后拉力大不如从前

楼主(2013-11-26):
   一个星期前意外飞行导致炸鸡,现在机器调试好后发现机器拉力大不如从前,机器载重量和以前一样,我只是换了一个遥控器,现在油门推到顶机器只能缓缓上升几米,感觉拉力不够,我用的是F4006  Kv680电机+1147 apc浆,求大神门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A:
调一下油门通道的行程看看行不行.

网友B:
检查电池是否损坏。检查电池和电调电源线各个焊口有没有松焊现象,

网友:
飞机给力,控更给力!

网友:
这控太吊了

网友:
估计是控的油门行程没和飞控校准 。
ps 这个控略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油门通道的行程看看行不行.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池是否损坏。检查电池和电调电源线各个焊口有没有松焊现象,

学习

网友:
校准下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其他方法都不行的话,干脆换电机试一试!

网友:
这个控的油门行程比较小,之前我用在车也是一样,明显速度不如之前。重新校准下油门,没用就换控吧。

网友:
看你电池就知道 是电池问题了 换电池吧

网友:
遥控 电池 电机 机架  都很吊啊

网友:
好盈电调的说明书有说,换遥控器要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

网友:
四轴入门中

网友:
各种控的油门设置不一样,我比你惨,换了一个空上去就炸了

网友:
重设油门行程,可能炸鸡供电不稳导致电调设置丢失

网友:
如果油门行程没问题的话 注意电调 很有可能会烧掉!

网友:
首先建议别用T插。。我以前机器因为T插导致50油门起飞。。换了xt60 42油门起飞。。
还有就是那个控你看过吗。。。油门行程相当小。。。换个控吧

网友:
你好!我想请教,你的机器电调是怎样安装到机身上的,我的电调是绑在机轴上,机身上放不开电调。

网友:
看了你自己的分析,感觉还是遥控器的问题,不同遥控器的行程控制估计也设计的不一样。

网友:
天6a 飞固定翼还好 飞四轴 有点不够了

网友:
电机座水平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我的550就是搭配dji原厂电调,tm电机,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
检查电调。。。

网友:
电池换了也不行?电池发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油门通道的行程看看行不行.

油门行程调过,发现还是拉力不足,明天电池到货,换上新电池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池是否损坏。检查电池和电调电源线各个焊口有没有松焊现象,

坐等明天新电池,在看效果。电池电调电源线检查了都没问题。

楼主:
这是以前照片,我只是想让大神门帮我找到拉力不足的原因,好在以后遇见同样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现在准备升级Naza v2   恒力kv610  好盈30A   futaba 1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