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付翼直升机使用三轴陀螺仪,可以吗?效果怎样?

楼主(2013-11-26):
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用在有付翼直机上,锁尾效果很好。但机子整体不稳,包括付翼和升降操纵有难度,极易飘飞倾侧。因此想换个三轴陀螺仪。可以吗?

网友A:
试一试吧

网友B:
我用zyx试过装有副翼,飞起来极其别扭

网友C:
想法不错,我用MB试试

网友D:
有副翼的机子装三轴陀螺仪好像有点不协调,多此一举的感觉

网友E: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需要一个飞控而不是三轴

网友F:
可以的,只用尾舵,有点浪费。

网友G:
我记着以前有人用3GX装过,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真正飞着咋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需要一个飞控而不是三轴
楼主一定是以为有了三轴之后,放手后飞机就会自己停在那了。
其实三轴至少在目前就是在模拟有副翼的操纵感。

网友I:
没问题的,只是参数应该会有一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