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15-GH3切换到复位档云台无法复位!

楼主(2013-11-26):
如题,大概的情况就是FPV档和锁头模式正常,当切换到复位档的时候云台只有方向回到正前,俯仰、横滚均保持原状,遥控器是之前控制Z15-GH2的,所以遥控的设置应该没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设置的没问题,目前只能Z轴复位,期待新出固件改这现有的众多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没问题,目前只能Z轴复位,期待新出固件改这现有的众多不足......

真...的...是...这种情况吗....那岂不是很坑爹/.///

网友:
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