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钻改铣改的怎么样.大家给点意见吧.

楼主(2013-11-26):
上图

主轴锁紧

主轴锁紧

13mm的小台钻

13mm的小台钻

主轴锁紧

主轴锁紧

带刻度的呦.

带刻度的呦.

精密十字台钳.

精密十字台钳.

B16自紧钻夹头

B16自紧钻夹头

20mm丝杆

20mm丝杆

这是一根20mm粗500mm长的丝杆,从立柱中穿过,把底盘和机头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了

这是一根20mm粗500mm长的丝杆,从立柱中穿过,把底盘和机头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
沙发第一次坐

网友:
这台钳能铣直线吗?我的不会,刚度不够

网友:
一向不支持钻改铣

网友:
不如直接废掉买台二手的钻铣床,好用又实惠

网友:
小心钻夹头会掉下来,我的曾经把钻夹头都打坏过

网友:
机头升降怎么搞?钻夹头夹不紧,还容易震掉,不知道怎么解决。十字平口钳看上去不怎么精密。

网友:

你确定该十字台钳精密???

网友:
这十字台钳是垃圾  要刚性没有   要精度也没有     价格还不低   建议买个铸铁十字滑台    三四百元的   比这个好很很多

网友:
这种十字滑台只能当台钳用(不支持钻改铣)

网友:
再做个微进给

网友:
小钻铣都不好用,跟别说钻改铣了。除非主轴用内锥的,这用b字头的很危险。

网友:
改了也是个垃圾,作用不大

网友(2014-06-05):
改的挺好,学习了。

网友(2019-02-26):
台钻改钻铣床在业余的时玩玩精度就不要管了

网友:
用的效果怎么样,能切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