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华科尔 mini cp改无刷 电调电机没反应。

楼主(2013-11-26):
如题,用的是华科尔原厂的免焊接电调,和原厂无刷
电机
,连接主电机插口负极后上电只有电调通电声音无自检声音,请教是何问题?控用的是D7e(刷了gale固件),重新对频也没用,急啊。难道要刷回原厂固件吗?

网友A:
找个华家原厂固件的控试一下,可排除是否固件问题。

楼主:
刷了原厂固件还是不行啊。

网友B:
电机插座线断的可能性大,重焊!

楼主:
已解决,电调信号线虚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电调信号线虚焊,谢谢!
找到问题了就好
。小机子上的线很容易出问题,特别是电机引出线,就两根细漆包线,折腾多了很容易折掉的。

网友C:
小机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