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550配置

楼主(2013-11-26):
F550KIT+NAZAV2(GPS)+IOSDMINI+2.4GBT+CAN+F550脚架+GOPRO3专用云台+DJI5.8G图传         把哪吒换成悟空意义大不?  以后考虑升级S800     谢了!

网友A:
F550不劳悟空,用八戒就行!

网友:
都用A2了,还要悟空干嘛

网友:
這配置不錯阿~!練習航拍足夠了

网友B:
哪吒换悟空意义真心大

根本不是一个水平的~用过就懂 悟空值得拥有

网友:
这是标配,但是你用什么电池,什么电机什么桨呢?

网友C:
最好把电机换了,力量大点
原电机是2212,还有一款2215,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

网友: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用F550,但是控制用WK,哪个大侠不吝赐教,可以试着开个配置单?

网友D:
真心建议:
直接上s1000。
一步到位。
不然折腾死你。

网友E:
什么东西够用就行,不要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50不劳悟空,用八戒就行!

怎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东西够用就行,不要浪费

好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电机换了,力量大点
原电机是2212,还有一款2215,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

价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心建议:
直接上s1000。
一步到位。

哈哈    过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吒换悟空意义真心大

根本不是一个水平的~用过就懂 悟空值得拥有

我想也是   不然价格不会差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

悟空适用大轴距机型,用于550大才小用了,550用lite就行(把它称作八戒--悟空的兄弟)明白不?

网友F:
既然后面想用S800,为什么还折腾F550呢,直接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后面想用S800,为什么还折腾F550呢,直接上么

秒炸就悲剧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