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成品TB6560驱动,用在雕刻机上老是跑偏了,求助 ...
买了几个成品TB6560驱动,用在雕刻机上老是跑偏了,求助啊!!!

楼主(2013-11-26):
故事是这样的,几个月前买了5个TB6560成品单轴驱动,机子做好了看见X轴Y轴越走越歪,于是把这5个驱动互换的用,发现只有一个没有跑偏,请大家帮帮我,是不是单独换个芯片就会好?而且我还发现那个能用的驱动,芯片上的编号跟其它4个不一样,一个是236GA11,其它4个都是309GE,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A:
那家买的,问卖家怎会这样啊!他不能帮你就在坛里公布是那家的产品。

网友B:
不一定是驱动的问题
主轴电机与220之间要接"电源滤波器",步进电机的供电最好也要接,要不很容易干扰的

网友C:
电脑主板、干扰、电源、接口电路、机械等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得一个一个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