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抵消直机右飘

楼主(2013-11-26):
由于用尾桨抵消大桨的扭力,尾桨会产生向右吹的风力,这样飞机在悬停时会向左飘。克服左飘是采用
1.调节遥控器的微调,即向右微调
2.调节舵机拉杆长度,即调长左拉杆或调短右拉杆
请问大侠应该采用哪一种方法  不知这2种方法有什么不妥

网友:
啥都不用调,鸡鸡自动倾斜就平衡了

网友A:
楼主说的两种方法都不可取,只要右副翼舵修正,机机会歪着身子克服左飘的

网友B:
如果没有三轴陀螺仪修正,两种方法都会导致机身不断向右倾斜。正确的方法是悬停时保持机身有一定的右倾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两种方法都不可取,只要右副翼舵修正,机机会歪着身子克服左飘的

能否详细点,如何修正右副翼舵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三轴陀螺仪修正,两种方法都会导致机身不断向右倾斜。正确的方法是悬停时保持机身有一定的右倾角度 ...

请详细些,悬停时如何让机身保持一定的右倾斜角度,谢谢

网友C:
换成共轴双桨的  绝对解决

网友:
现在三轴不是尾桨距0度就可以吗,有副翼是不是就要不停的修正了

网友:
飛對頭,就不会向右,只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详细些,悬停时如何让机身保持一定的右倾斜角度,谢谢

也就是说,解决飞机向左飘的问题不是靠调机而是靠操控。详细些说,无风对尾悬停时脱控(摇杆不做任何操纵),飞机会向左飘(无副翼水平左飘,有副翼左倾左飘),这时本能的反应就是应该打右副翼舵,打多少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少了不解决问题,多了会向右飘,总之以不再左飘为准,这时飞机的姿态是略微向右倾斜的。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实际飞行中气流会复杂得多,飞机会出现各种飘,那就用各种打舵来修正,这就是入门基本功的练习,飞机能够定点不飘了,对尾悬停就练成了

网友:
拿树枝薄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解决飞机向左飘的问题不是靠调机而是靠操控。详细些说,无风对尾悬停时脱控(摇杆不做任何操纵 ...

目前我也是这样,悬停时不断打舵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共轴双桨的  绝对解决

是的,共轴双桨不仅稳,还可以省尾旋翼,尾轴,尾传动轴,尾管,尾支撑,尾舵机,机机轻很多。       大有优势

网友:
看帖,回帖,美德

网友:
懒人方法:
左侧脚架上橡胶圈,右侧不上

不过,懒人方法向来是百害无一利的。扎实的操作更重要

网友:
楼主先把发帖的文字自己看看清楚,猴吃麻花~~满拧~~

网友:

感觉楼主飞得太少,想得太多。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坚持练习悬停,悬停过关后此问题自动消失,不亦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