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山狗Av输出线~~!

楼主(2013-11-26):
山狗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一般般吧,不过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足够了,,
不过上机机后,山狗的AV接头有点不舒服,而且插头插的就了,会松,还容易接触不好。。
正好今天休息,拿来改。。。~!

插头上的线,用表测,,一共四节,其实就靠根部的哪两节有用
别的也不懂,反正我就这样接的,,测试没问题,,而且省掉了那个
插头。。

另外说一下,拆的时候,改锥用劲过猛了,结果,差点悲剧了。。幸亏那根铜线没有断了。
否则我这个电子盲。。可有的折腾了~~!

网友(2013-12-28):
好帖子。明天我也来试试

网友(2014-02-22):
不错  有什么便宜的相机可以AV输出啊

网友A:
你好 前辈 您改的山狗AV输出线的方法我采纳了。 AV线硬不硬啊影响云台的转动吗?

网友(2014-05-09):
今天终于照着楼主的做法把山狗的图传引线接了出来,一次成功,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前辈 您改的山狗AV输出线的方法我采纳了。 AV线硬不硬啊影响云台的转动吗?

可以用那种软线啊,舵机线也可以,够软了。。还细,比起狗自带的那个线软多了!

网友:
赶明我也试试!

网友:
刚入云台,被黑狗3的价格吓到了
LZ这种山狗哪买的?可以直接用在飞越的云台上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顶一个!山狗能实时传输视频到图传发射机上么

网友B(2014-06-15):
山狗都可以改吗?楼主买的那种?

网友:
这个贴要顶上去。学习

网友C:
三狗怎么改?
没有AV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狗怎么改?
没有AV输入的

山狗三代没有A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狗都可以改吗?楼主买的那种?

我卖山狗 一代的 带视频输出

网友(2014-07-15):
被黑狗3的价格吓到了

网友(2014-08-29):
山狗不是可以直接用USB输出AV信号吗?

网友(2014-10-01):
哇,需要这么下功夫才行啊,受教了,稍息片刻,欣赏一下我这个 可供视频下载欣赏http://pan.baidu.com/s/1qWO9x60

网友D(2014-11-15):
刚买了山狗。送的AV线不知道怎么接到图传!

网友E(2015-01-12):
刚买了山狗,学习了,马上动手

网友F:
楼主的山狗好像不一样,还有耳机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