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apm接rx1002的线对不对

楼主(2013-11-26):
如图,还有这个电压电流传感器怎么是这样的,三根线,怎么插啊?

网友:
你在群里找一下泡泡老师的教学帖 ,应该有你这款的教学视频。

网友:
关注 我也是 D10  想入APM

网友A:
你才四通的控阿,怎么切换飞行模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才四通的控阿,怎么切换飞行模式阿?

不知道啊。。。买东西的时候就送了四根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买东西的时候就送了四根线

7通道的遥控,用3组线就够了。

第一组线就像你那样接,后面两组,旋转90度插进去,只插信号线。这样6+1,总共可以接7个通道。

感觉你的知识现在还不够去飞APM,你需要更多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7通道的遥控,用3组线就够了。

第一组线就像你那样接,后面两组,旋转90度插进去,只插信号线。这样6+ ...

明白了,谢谢啊,还有电压电流传感器怎么是那种插头,插哪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啊,还有电压电流传感器怎么是那种插头,插哪里啊

你那个传感器哪里买的?我买的接头是一体的,直接插在标着PM的那个口上的。

你的这个还有点复杂了。估计一个地线,一个电压信号线,一个电流信号线。

电压默认接A13,电流默认接A12。

网友:
我也是用apm的,, 多奌交流啊....

网友:
电流传感器是那种小针线,电子罗盘旁边那个

网友:
俺没用过!

网友B:
楼主应该先弄个330或400的小机架,一步步摸索,这样炸鸡损失小点。否则真的就是陷阱

网友C:
你的数传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先弄个330或400的小机架,一步步摸索,这样炸鸡损失小点。否则真的就是陷阱

其实成本也差不多啦,这些都是最便宜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数传是什么型号?

3dr数传

网友:
额。。。。电流传感器你的好坑啊。你去看下wiki,设置量的口,然后插到相应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