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发现留空时间少了好多,难道真的是我用直流电源直冲造成的?

楼主(2013-11-26):
   上锂电专业论坛泡了两天,学习各种锂电科普和目前国内动力锂电内情,其实锂电充电器真没什么玄乎的,而且也有大神说脉冲方式充电会被淘汰(不十分明确),一般充电器都是先大电流恒流充,充到一定电压就转恒压充,恒压方式可以尽可能的去除大电流充电造成的锂电极化现象。回头对比我的可调直流电源充电方式可比他安全多了。

(泡了两天锂电论坛发现,我们用的航模高倍数电池的水真的深啊,哈哈,真心好的电池不多,因为厂家都无法保证每批出的电池性能一致,好像动力锂电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国家生产规范,各自厂家的电解液就像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机密【别喷我,我也是看论坛大佬的长篇分析】至于包装漂亮,什么标识,哈哈,满足视觉而已)

声明一下,我也是新手而已,不敢一刀切,专业平衡充毕竟他是最好的选择。

1260克起飞,3s2200电池,3.8v报警,只留空5分钟,原来没这么短,都在8分钟这样的?用3s1550花牌,只留空3分多 钟报警。难道真的是直流电源直冲把电池充坏了? 检查充满12.6v,3芯一般是4.20,4.19,4.18类似这样的数据,误差基本在0.01-0.02v,报警落地,测试,基本都是3.79,3.80,3.79 这样 还是毕竟平衡的。
不管怎么样已经下单,买个电池内阻仪在路上。真心想看看这些电芯是不是***老化中,等待后续数据吧。。。。。

网友A:
3.8报警,那降落的电压就在3.8以上了,那差不多就是放出了一半的电啊,姑且认为是1100毫安吧,你说原来飞8分钟,悬停功率也就是1.1乘以12乘以7.5了,等于99W,1260除以99等于12.7g/W,这力效很强大啊

网友:
电池老化很正常。。。新电池就是比旧电池滞空时间久一些

网友B:
主要原因是最近降温了。电池性能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报警,那降落的电压就在3.8以上了,那差不多就是放出了一半的电啊,姑且认为是1100毫安吧,你说原来飞8分 ...

一直对这个g/w 效率的计算搭不上劲,需要相同的天气环境测试,数据相对比可能有些意义。诺,现在不是只能飞个5-6分钟了。昙花一现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原因是最近降温了。电池性能受影响。

有可能也是最近有些降温天气造成,不能确定。

网友C:
锂电就是这个现实,所以电动汽车不好推广,电池就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就是这个现实,所以电动汽车不好推广,电池就是瓶颈。

锂电论坛有一新闻,说美国研制了一种什么钍元素电池,估计是放射性裂变能量,一次可以用一辈子。这车简直就是一原***啊,谁敢开,敢去坐。

网友:
天气冷也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论坛有一新闻,说美国研制了一种什么钍元素电池,估计是放射性裂变能量,一次可以用一辈子。这车简直 ...

这种电池早就研究出来了,放电能力不行,很小电流放电,还不能作为动力电,造价不菲,不是百姓可以消费的,一颗纽扣电池要好几万,你愿意为电子表买一颗几万块的纽扣电池么?当然不。所以距离工业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未来如果真的有突破那就将带来一场革命。潜在的危险也更大,容易被恐怖组织利用造核弹。

网友:
气温降低,电池活性也随之降低,留空时间也会跟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