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个小问题,关于旋钮开关控制舵机俯仰.....

楼主(2013-11-26):
飞行器上基本的功能都差不多了,现在有GPS、3DR、图传、HD19和AIOP飞控,电池供电12V进电调控电机,同时供12V电进图传进HD19,电调稳压供电5V给飞控,飞控给接收供电,在D2,3,5...供信号给电调和舵机,以上是普遍情况没什么可说的,

我的是三轴,尾臂有个舵机,需要5V电,舵机挨着尾臂的电调,所以这个电调供电线没往飞控去,直接给了舵机。到这里还是一切正常,虽然我尾臂原来用了个数字舵机,但烧了,我没以为是这里的原因,现在上边是个模拟舵机,运行还正常。

问题要来了,现在我想用天七的旋钮开关控制HD19的俯仰,于是我在相机边上加了个舵机,这个舵机我从接收机的6通道取电和信号,接上试验,不太灵光,接上电有时舵机就开始抖,用旋钮控制也能凑合用,但旋钮开到边上,有时又开始抖得厉害,反复试了几次,换了两个舵机试,都差不多,后来突然电机开始响,那是表明没信号输入飞控了,这时看飞控灯都灭了,好像断了电的样子,电机又开始慢响,把接收机6通道的接舵机的线拔了,飞控就重启,灯开始闪动,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我供电的问题?手里原买了个UBEC,一直没用,就接上了,电池供电12V进电调控电机,同时供12V电进图传进HD19,供12V电进UBEC,UBEC稳压供电5V给飞控,这里是随便接在飞控上的,我的Y3用的是2/3/5/7/(四轴一般是接2356),因为D6这个位置空着,我就把UEBC出来的电源线接在了D6红黑两个接线点,然后飞控给接收供电,给舵机供电,这样安上以后,无改善,我只要把舵机线一接在接收6通道上,飞控似乎就断电了,电机就开始响,头大......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楼主:
沙了个发,我还以为有解答呢

网友:
电调5v供电不接飞控试试看

楼主:
试了,直接接接收上,也不行,后来换了个舵机,行了,MD

网友:
太高深,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