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跪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我的四轴故障!!《问题已找到 有视频!》

楼主(2013-11-26):
本人玩摄影多年 想拍点独特视角的照片 丰富下自己的摄影手法 而入手了一台小四轴 没想到自从玩上航模后 一发不可收拾 彻底迷上了飞行
但最近一直一个问题困扰着我 让我非常郁闷 给我的飞行留下了阴影 我试着各种方法解决 论坛潜水学习 但始终这个问题困扰着我
虽然是航模新手 但这半年来也学会了装飞机 调飞控 焊电线 也算是入门了 但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希望高手兄弟们 帮我分析下问题  让我能够解脱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先说下我的配置:
XA650机架     AKE QD950B电机 950KV     AKE 20A电调    NAZA V1+GPS   APC1147桨    飞越狗3云台  500MW图传   天地飞9控+接收   狮子4S 5300电池
全部载重1.7KG  无风状态下正常飞行12-15分钟 现在北方天冷 能飞8-10分钟

问题来了:
我用GPS模式飞  GPS信号良好 飞起来的时候 3号电机好像是转速不足 导致往3号电机方向倾斜炸机  这个状况出现难以捉摸 没有规律  不定时出现
这样说吧 连飞10次可能都没事  也可能连续出现好几次 然后又飞又没事   有时候刚起飞的时候出现  有时候是飞了7-8分钟后出现 导致炸机
每次出现这种状况 小则损失桨  大则损失机臂 电机座  让我非常郁闷

跟帖的朋友说你为什么第一次炸机的时候不处理 还一直在飞一直炸 我想说刚开始我不知道哪里的毛病 各种排查 各种论坛学习知识 甚至飞控返厂 网购配件修理 各种折腾 有时候修完了就不出问题了 我就以为解决了 甚至飞半个月都没事 然后忽然一天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这就把我前面的排查结论全部推翻 又从新找 这样反复很多次 直到我上了云台和图传 回看视频的时候才找到3号电机时速的这个事故规律 所以到现在才来咨询  )

正常的时候连飞3块电池 都没事   出状况的时候 一起飞就炸机
上星期朋友拍微电影帮忙取个镜头 飞了3快电池 非常顺利  操控良好  但是今天我在飞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连试了3次起落 都是往3好电机方向斜插炸机 郁闷死我了
导致我都不敢飞高  现在只敢在草地上低空飞 害怕出问题炸机 我收集了2个视频 正好是背光拍的 能看到影子 请高手看看

通过视频可以看出来 都是往3号电机的方向倾斜  但是只要出现这个问题 就会不定时连续出  但是不出问题的时候 连飞好几块电池都没事
飞控返厂检测过没有问题 电机和电调应该也没问题 因为大部分时间还是正常飞的 正常的时候操控也很好
也不存在信号干扰 因为没有地点规律  第二个视频是我中午出的状况 连续3个起落都是这个状况 因为飞得低没有损失 郁闷回家 下午又去试了试 飞了2快电池又正常了 真是奇怪
折磨得我都快灰了心了 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了问题 真是无比感谢!

问题原因已找到 特别感谢 libin373125 大哥的指点 没有你的指导我也找不到问题
感谢各位模友的关心和指导 不管建议有用没有 谢谢了!

故障说明:
根据模友支招我一一排查检测 飞控没问题 电调没问题 也没有堵转
问题出在3号电机上  3号AKE QD960B V1电机出现故障
这款电机的引线是悬空的 容易在震动中磨损里面的铜丝 用手动一下 引出来的那个线  里面的细铜丝是松的 那么飞行中的电机震动就会出现拉扯的磨损
严重后就会出现短路或者是断铜丝 导致电机停转炸机 AKE QD960B V1的电机这个问题存在几率高 现在V1停产了出了V2版本
我的V2暂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也有隐患 我录了2段视频 大家看看 问题我在视频里说的很清楚 请使用这款电机的朋友仔细检查下

总之这款电机有两个设计缺陷 一是上面所说 二是电机自带的螺丝过长穿过XA的电机板后会顶到里面的铜丝 如果不注意的话会出问题
我准备联系AKE的厂家 看看他们什么说法 毕竟是产品的设计缺陷 希望厂家能够重视  我会把后续的处理结果及时发布  谢谢大家关注!

楼主:
补充:
飞机的电机座都调平了 桨也做过平衡 用手举着启动后 感觉四个机臂震动很小 几乎没有震动 硬挂狗3也基本没有水波纹 可以排除震动引起的飞控故障
这两次视频正好是背光拍的有影子  飞的时候无风 GPS信号良好 还有一些炸机视频看不出来 我也就不发了 都是一个毛病 真是无解啊

楼主:
正常的时候 飞的很爽各种动作都没问题 有次刮风呼呼的 感觉在3级以上 冒险试飞看看抗风能力 结果机身倾斜着定在那里 很是威风 但是不正常起来就这个德行 郁闷啊 无解啊

网友A:
电机电调用香蕉头连的?可能接触不良,建议直接焊死电线
电调信号线是否有破损?特别是穿越中心板的地方,一般碳板的边缘都比较锋利
能想到的暂时只有这些。建议3号电机电调换到其他位置测试,如果还往三号偏,那就是飞控的问题了

网友B:
怀疑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堵转。。。

谢谢兄弟 是不是3号位置堵转 把3号电机换了 还是把3号电调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调用香蕉头连的?可能接触不良,建议直接焊死电线
电调信号线是否有破损?特别是穿越中心板的地方, ...

谢谢兄弟 帮忙想办法
是用香蕉头 香蕉头处用热缩管套住了 感觉问题不大
线材上没有破损 因为XA的机架设计比较合理 穿线的地方没有发现线材磨损处
飞控返过厂没发现问题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下次吧3号换到4号试试

网友A:
把3号电机加电调换到其他位置(建议换到1号,不用调转向),看看是否还会出问题!如果还往3号偏,飞控问题!如果往1号偏,电机电调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是不是3号位置堵转 把3号电机换了 还是把3号电调换了

用xxd2212 天行者电调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越是好东西越出问题。我也不懂,你把桨拆下,大小反复推油门,我的一般在大油门时出现这种情况。你试试。

网友C:
替换法,换另外一套飞控试试会不会出这个问题。慢慢排查。

即使认为飞控没问题也不敢张口就说飞控没问题了。不然绝对的一大批小号或者不动脑的新手玩出问题了又来喷飞控有问题,没电也是飞控有问题,电机电调有问题也是飞控问题。不想说了都。

网友A:
香蕉头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东西!最好不要用。增加重量,增加不稳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xd2212 天行者电调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越是好东西越出问题。我也不懂,你把桨拆下,大小反 ...

好的 我回去试试 把桨拆了 按你说的做 如果是堵转会有什么表现  ?怎么能看出来是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东西!最好不要用。增加重量,增加不稳定因素

谢谢 我会试着把所有线焊死 看看会不会解决

网友:
RE: (求助)跪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我的四轴故障!!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会试着把所有线焊死 看看会不会解决

先按8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回去试试 把桨拆了 按你说的做 如果是堵转会有什么表现  ?怎么能看出来是堵转

马达转的时候有异响(除本身响声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3号电机加电调换到其他位置(建议换到1号,不用调转向),看看是否还会出问题!如果还往3号偏,飞控问题! ...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替换法,换另外一套飞控试试会不会出这个问题。慢慢排查。

谢谢 换飞控是不可能了 我是孤军奋战 身边没有模友 不可能再买一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转的时候有异响(除本身响声外)

假如说真是堵转 有异响 应该怎么解决 是换电机?电调?还是都换掉

网友:
XA怎么老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说真是堵转 有异响 应该怎么解决 是换电机?电调?还是都换掉

药方不少了,你先给下药诊断吧,堵转不好办。

网友:
先把三号的电机给换了,看看还出现这个问题不出现了

网友:
要不要这么炸着玩啊~~~~~~炸一次不检查还好,炸两次还不检查就说不过去了,炸那么多次才来问~~~这是什么精神~~~解决办法前面都说了先排除法看看吧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飞控可以排除在外的话,剩下只有电调品质不良、电机故障(包括轴承机械故障、定转子是否有扫膛)等。可以用替换法逐一排除!

网友:
回帖是美德

网友:
建议先把3号电机换在其他臂上试试,没问题在换电调,就用排除法查找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电调出了问题,隐性故障。热机,或者冷机爆发出来,有时又正常,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宝马都有坏的,所以别给电调100%信心。电机是硬打硬绕出来的,只要没有刮花漆包线就没什么事。按照维修常识来的话,我会先调换和3号电机对角的电调试试,再炸鸡的话就非常清晰有结论。

再提醒一下,检查电调不要光看外表!我一次炸鸡后,彻底检查电调发现电调主板上的一些电容居然被摩擦弄脱了,飞的时候那个电容就会在哪里磨磨蹭蹭,能不出问题吗?最后我全部剪开所有电调的热缩管,居然发现2个电调都有电容被弄脱的,幸好发现得早。

网友:
3号的引线里面确实是松的
  这个电机使用中发现震动还是有点大。低速的时候看***头不是在同心圆旋转,所以震动大。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买了很多种***头 来试。 还有***头还不好固定。 打螺丝胶不理想。 后面用上了AB胶。 硬挂狗2 。果冻大。 后面 用了4108 。 直接解决了果冻的问题。  现在换了3508 也不错。我的是XA650 测试下来  用1147桨。 最理想。  1038 留空时间短2分钟左右。  但是抗风。  曾经QD950b 悬停可以达到18分钟。 现在换电机了。 悬停是13分钟左右。  建议不要使用***头的安装方式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信号线接头,或有氧化、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电调出了问题,隐性故障。热机,或者冷机爆发出来,有时又正常,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宝马都有坏的 ...

好的 谢谢 我也回去检查下

网友:
强列建议楼主把香焦头去了,多轴能不要用这玩意,就不用,不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药方不少了,你先给下药诊断吧,堵转不好办。

请教,堵转是什么意思

网友:
起飞前NAZA 预热一下试试吧

网友:
关注诊断结果,学习!

楼主:
问题根源已找到 感谢各位给我支招的模友 不管有用没用 特别感谢 libin373125 大哥   你给我的信息帮了我大忙了 非常感谢
我会把问题解决的视频和后续报道及时发布出来 希望大家看看

网友D:
果然被我的假设给说中了,漆包线脱漆短路。不过你的电机线外露出来的没有捆绑比较松垮,这样都是危险的。飞行时产生的震动可以让焊接好的香蕉头,或者直接焊接的接口都反复摆动然后断裂,我的四轴今天检查就发现了一支电机就因为电机引出线没有捆扎紧,居然轻轻一扯就断了,幸好发现早,要不下次飞绝对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药方不少了,你先给下药诊断吧,堵转不好办。

据我所知ake的电调是高速电调,稳定性并不好,可能是电调原因,建议换主流电调,比如天行者,铂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被我的假设给说中了,漆包线脱漆短路。不过你的电机线外露出来的没有捆绑比较松垮,这样都是危险的 ...

谢谢兄弟提醒 问题找到了 我心里也踏实了  最好让更多的模友看到 注意平时的检查和细节 避免炸机

网友:
我估计是电机的问题  换个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