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的精灵可以像本帖视频里的一样人家动他就会自稳定吗?详情视频

楼主(2013-11-26):
RT,7分06秒到7分10秒    和     7分18秒到7分26秒     还有       7分41秒到8分08秒
一代精灵可以有这种效果吗?我是全负载,dji给精灵的设备我全部都装上去了,除了地面站和禅思

网友:
有呢~

必须有的 就连lite都行  我自己试过- -

楼主:
是吧!!要在空旷的!有gps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是吧!高尔夫球场呢?

网友A:
只要卫星信号ok,gps模式下定点定高还是很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卫星信号ok,gps模式下定点定高还是很给力的

意思是说还是在空旷的地方才ok是吧!

网友:
見到天空,,,沒有阻擋...............gps模式下定点定高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B:
GPS模式下试过,精灵悬停,遥控器放地上,用手推精灵 怎么折腾精灵都回自己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模式下试过,精灵悬停,遥控器放地上,用手推精灵 怎么折腾精灵都回自己回来。

我的是v1!!!太好啦!!!!!右上角的拨杆得拨到gps模式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v1!!!太好啦!!!!!右上角的拨杆得拨到gps模式就可以了是吧

就是右边拨杆。我也是V1,不过你要确保精灵屁股上的信号灯都是绿灯才可以这样玩,GPS模式必须要有足够的卫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右边拨杆。我也是V1,不过你要确保精灵屁股上的信号灯都是绿灯才可以这样玩,GPS模式必须要有足够的卫 ...

ok,那我到空旷地方玩即可,顺便骚扰精灵,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