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图传查看GOPRO里的视频和图片

楼主(2013-11-27):
今天发现其实可以通过一般的图传,在7寸显示屏上查看GOPRO里的视频和图片(GOPRO进入播放模式即可),速度同步快,还可以快进快退删除啥的,很实用!
PS:实在不懂还要另外买个GOPRO显示屏干啥?

楼主:
沙发不留人间

网友A:
不是得用gopro的遥控器才可以实现的么?

网友:
楼主,你应该说明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楼主是用数据口的实时输出查看对吧?狗思???

稍微一不留神原来楼主是发的大疆区,那很明显就是用狗思加图传。狗的数据口出来的图像就跟用小显示器一样的。其实也就是用无线的形式转换到另一种显示器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得用gopro的遥控器才可以实现的么?

不用哦~~用图传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哦~~用图传查看的!

图穿又不能做触摸屏,怎么看?

网友B:
楼主讲讲怎么操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讲怎么操作啊

我估计楼主是在gopro上操作,图传显示屏上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楼主是在gopro上操作,图传显示屏上显示吧。

我觉得你说对了!

网友:
随便什么图传只要外界显示器 狗3都可以直接回放等操作的,

网友:
下水又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