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客服或前辈们,精灵一代关控后没能进入失控保护,怎么调整?

楼主(2013-11-27):
关于精灵一代的两个问题,第一,接入调参软件后,关控,飞行模式一栏,蓝色划块没能进入失控保护,而是跑到最右面,怎么办?;第二,遥控器日本手变美国手后,直接在调参软件上校准遥控器还是按说明书高级篇上在遥控器上作调整?

网友A:
请教,刚入手精灵2在试飞时出现——1次失控返航不成功,后改手控接回来。不敢再试了

网友:
打到最右边界貌似也是失控模式,但不知道你打到右边是什么一种右边,其实你查看左下角的输出模式显示什么就行了,如果是失控模式他会显示为失控保护的。基于你这个情况你上官网查看phantom文档把遥控器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刚入手精灵2在试飞时出现——1次失控返航不成功,后改手控接回来。不敢再试了

每个地点起飞之前最好做一次GPS/指南针校准。起飞前要等GPS模式下闪绿灯最好不闪任何红灯再起飞,而且还要等指示灯***闪绿灯记录返航点再飞,会有两次***闪绿灯的动作的。记好、做好各种起飞前的准备再飞。不然提空回家再看说明书就晚了。

网友:
在電腦程式上可選擇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地点起飞之前最好做一次GPS/指南针校准。起飞前要等GPS模式下闪绿灯最好不闪任何红灯再起飞,而且还要 ...

都做过,而且每次都在同一地点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