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基础知识系列三

楼主(2013-11-27):
看本帖前希望各位朋友尊重劳动成果 礼貌回帖 谢谢
二、
的调整

1、滑翔性能。滑翔性能是飞出较大直线距离的基础。调整时应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最大限度的减小阻力,
表面要保持光滑,零部件采用流线形(也括配重),前后缘打磨为圆形,翼面平整不要扭曲等,减小阻力可以增大升阻比,即可以增大滑翔比。

    第二点是调整到有利迎角。迎角由升降调整片来控制。不同迎角
的升阻比不同,有利迎角升阻比最大,同一高度的滑翔距离最远。正常滑翔后,还需微调升降调整片,找到一个最佳舵位。

    2、
的配重。许多人有一种印象,似乎
越重越飞不远。其实不然。
的滑翔比和重量无关。另一方面,重量小
的动能就小,克服阻力的能力就小,手掷距离反而小。轻飘飘的稻草扔不远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手掷直线距离项目的
,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应适当增大重量,以加大
的动能。

    3、机翼的刚性。手掷
的初速较大,机翼承受弯曲力矩大,容易变形甚至颤振而影响飞行性能。为此,制作时要小心操作,不让翼面出现折痕。如刚性仍不足,就要适当加强。方法是在翼根和机身接合处抹胶水,也可在翼根部单面域双面贴加强务(如胶带纸)。

    4、直线飞行的调整

    a、理想的直线飞行是
既没有方向不平衡力矩又没有横侧不平衡力矩,即垂直尾翼没有偏角(方向调整片中立位置),左右机翼完全对称(没有副翼作用)。这种情况不但阻力最小,而且能适应速度的变化。

    b、实际上
一般总是转弯的,原因不外乎机翼不对称(多数情况是机翼扭曲),产生了滚传力矩,或是垂直尾翼有偏角产生了方向力矩。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查明原因“对症下药”,以达到接近理想的直线飞行。我们把这种调整方法叫做“直接调整法”。

    c、还有一种调整方法,例如由于机翼扭曲产生向左滚转的力矩,
向左倾斜,升力向左的分力使
左转弯。这种情况不直接纠正机翼的扭曲,而是给一点右舵,也可以使
直飞。这种调整方法叫“间接调整法”。间接调整虽然也能实现直线飞行,但这种直线飞行是有缺陷的:一是增大了阻力,降低了滑翔性能;二是难于适应速度的变化,不少
前一段基本上能保持直线,后一段转弯偏航,其原因多半是间接调整造成的。

因此,应尽量采用“直接调整法”,避免“间接调整法”。

    5、克服前冲失速的方法

    前面提到前冲和前冲爬升可以大幅度提高飞行成绩,但同时又存在失速下冲和失速转向的危险。因此克服前冲失速是提高成绩的关键。

    克服前冲失速的措施是提高俯仰安定性。具体做法是适当配重前移重心,同时相应加大机翼,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差,以保持俯仰平衡。这样当
前冲抬头机翼逐渐接近失速时,水平尾翼因按装角小尚未失速,水平尾翼仍有足够的低头力矩使
转入滑翔。

    克服前冲失速的另一个办法是用较小的迎角飞行。事实证明,迎角越大越容易失速下冲,迎角越小越不容易进入失速下冲。

    失速转弯是机翼扭曲造成的,机翼扭曲时,必有一侧安装角交大(另一侧变小),接近失速时这一半机翼先失速,并使
倾斜转弯。前面提到的间接调整的缺陷尤其表现在这种情况,所以机翼的扭曲必须彻底纠正。

    三、投掷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