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废弃18650电池若干节,用作什么好呢???---------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1-27):
去一修电脑朋友那玩,见一堆大“5号”电池,据说是笔记本上拆下来的废电池,看外观还比较新,果断黑掉!回家全部脱光衣服仔细研究,原来是传说中的18650,仔细数了数正好12节。。。用充电器单节冲无效,提示坏电池!用老方法反复充放电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成功以下为过程,仅供参考。  后期想象:DIY个移动电源或者外场mini小电源。。。
对了,用2节串联试了试用在自己DIY的小台钻上也行,呼呼的转,看来18650放电C数也不是完全一塌糊涂啊,嘿嘿。。。

充满电后开始了“带保护”的放电过程。。。

12节18650 完成1个冲放电周期,可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啊!此贴在N天前就开始酝酿了,在完成2个充放电周期后,大部分电池还有利用价值,容量在1800左右。。。

网友A:
18650用来干手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用来干手电吧

好建议!!!
不过把这12节全部用来干手电,那手电的粮仓岂不太大了,本身手电就是吃饭小口慢嚼的家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建议!!!
不过把这12节全部用来干手电,那手电的粮仓岂不太大了,本身手电就是吃饭小口慢嚼的家伙! ...

弄成移动电源,拿去干手机

网友:
支持废物利用。 话说DC-DC的升压状态普遍效率低。直接接成3S干12V灯泡即可。

网友(2014-01-14):
做个手电筒吧

网友:
安全第一。最好把外面那层“安全套套”再套上,我以前拆了外皮用,一不小心金属东西掉到正极那头,火光乱飞,连上去的一截铜导线都烧的通红。安全第一。

网友:
18650外壳是负极啊

网友:
楼主用的那2S充电器可以给格式2s电池充电吗?不想买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