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 飞跃狗台 怎么和wkm连接 求高手回复

楼主(2013-11-27):
飞跃狗台,说接subs  但是我的sbus已经接了飞控啊, 这个该怎么连接 是接接收机上 还是飞控上呢

要是接飞控应该怎么接

网友A:
非要接SBUS的话,只有再用个SBUS接收机了

网友B:
直接接在飞控M7M8电机上~~就是遥控飞机的时候云台动不了 遥控云台的时候飞机动不了~~~个人觉得 两轴云台没什么好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在飞控M7M8电机上~~就是遥控飞机的时候云台动不了 遥控云台的时候飞机动不了~~~个人觉得 两轴云台没什 ...

我的是wkm飞控 飞控上有云台的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接SBUS的话,只有再用个SBUS接收机了

额  好吧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wkm飞控 飞控上有云台的口!!

额   有啊~~~看说明书 吃透说明书

网友C:
飞跃狗台直接和接收机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跃狗台直接和接收机连呀

可是我的接收机已经连了 sbus同道啊 用了sbus 同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接收机已经连了 sbus同道啊 用了sbus 同道

那就再弄个遥控器!

网友:
有朋友已经画过图了。我也问了卖东西店里的老板。今天打算试试,以电源线方向为上。白色的接T(第一行中间的),黑色的接-(第二行最右边的),红色的空着。另一端接在接收机上 8通道上。链接云台到电脑调参数设成普通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