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about APM 固定翼参数配置

楼主(2013-11-27):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arduplane-parameters/#Raw_sensor_stream_rate_SR1_RAW_SENS
APM作为固定翼飞控应用已经很广泛了,不过很疑惑的是为什么在某a控大行其道的形势下我Ardu~飞控使用者寥寥可数。
按照一前辈的说法,APM飞控是好东西就是参数配置太复杂,一般人驾驭不了,在这里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相对于某闭源a飞控而言 我更倾向于APM:
理由有
1:apm有着广大的用户群,信息共享,遇到问题比较容易找到解决方案。
2:missionplaner 地面站配合gui更容易找到问题所在。
2:开源平台有利于专业人群学习&研究。
4:APM软件平台兼容多款飞控 pix px4…… 硬件配置从高到低,适合diy玩家升级传感器。
5:传感器众多,给深入玩家更大的平台
……&…………
所我有时间的话尽量翻译一下apm的参数配置规则,以供各位模友参考
apm官网地址(貌似暂时不支持中文):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arduplane-parameters/#Raw_sensor_stream_rate_SR1_RAW_SENS
wiki 官网地址(有部分中文解释):
https://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home?wl=zh-Hans

在wiki 的download里面有几个常用的完整载机参数配置单 飞翼 天行者 天狼星等等 可以直接下载然后加载到飞控上即可

以上是天行者 Skywalker的配置参数,以下有飞翼参数等

下载以后再missionplaner
full parameter list 界面可以加载参数表  右上角load 加载然后保存

加载以后就可以试飞了  如果你比较有时间研究一下参数配置规则会有助于你飞机稳定性的进一步提升
楼主只是想发一个普及贴 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A:
我是默认参数+自己调试的参数,合适自己飞机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默认参数+自己调试的参数,合适自己飞机才是最好的

自己调是比较好 给一些配置信息  或者共享配置参数吧

网友A:
参数给你也没什么作用的,教你个方法还好,首先在增稳模式调副翼和升降的P值(I、D先归0),好了再调导航的值(就是那个L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给你也没什么作用的,教你个方法还好,首先在增稳模式调副翼和升降的P值(I、D先归0),好了再调导航的 ...

其实我现在遇到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  切返航模式时 油门不够
在哪儿设置也没找到

网友:
新版本那个PID可以调巡航速度的,一般调50%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B:
wiki什么意思  小白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ki什么意思  小白求解答

类似于百度百科

网友:
给力,给力,同样喜欢 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默认参数+自己调试的参数,合适自己飞机才是最好的

想请教一个问题  atl 油门是自动控制
大小怎么设置,我的飞机atl模式时明显感觉油门没力气 自稳模式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A:
自稳模式是手动油门的!至于RTL,在PID参数那里有速度设置选择

网友(2014-04-27):
LZ整个教学贴吧。apm买到手,玩固定翼,没找到教程和视频,第一次用。还是一头雾水。请会玩的普及下。和四轴不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是手动油门的!至于RTL,在PID参数那里有速度设置选择

我的固定翼,切到增稳或自动、返航模式,飞机就疯掉一样,速度好快,往下20度左右往下栽,然后就是炸鸡。。。。。

地面检查增稳模式,舵面正常。

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固定翼,切到增稳或自动、返航模式,飞机就疯掉一样,速度好快,往下20度左右往下栽,然后就是炸鸡 ...

感量大了,减少副翼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量大了,减少副翼P

减少副翼吗??

我现在副翼是0.7,俯仰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少副翼吗??

我现在副翼是0.7,俯仰是1,

副翼\升降\方向都要调,自己观察飞机,再上天去调

网友:
楼主是高手,请问下APM参数表内的通道类型都是什么?我只知10是控制相机的。

网友(2014-09-04):
慢摸索,多炸几次机就懂了的,我们都是过来人啊。

网友:
不错,收藏。也准备玩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