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BL80一直朝左飘

楼主(2013-11-27):
求助,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我的FBL80会一直朝左飘,悬停时需要持续向右打副翼;拿在手上给油门,会感到飞机有向左滚转的力,也就是说如同向左打了副翼。我试过把左拉杆伸长,但是这样十字盘严重向右倾斜,才能平衡向左的滚转趋势。因此我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请问各位有没有发现类似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不懂帮顶,等楼下回答!

网友A:
混控比螺距升降 副翼要一样~~~要不然会一直飘
不要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比螺距升降 副翼要一样~~~要不然会一直飘
不要用微调

hi,听你描述应该就是我的FBL80的情况。不过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可以详细一点说明吗?
另外FBL80是混控吗?和blade mcpx有区别吗?跟CCPM又有什么关系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hi,听你描述应该就是我的FBL80的情况。不过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可以详细一点说明吗?
另外FBL80是混控 ...

扣字太慢QQ546902807

楼主:
已经解决,如同3L所说,是跟设置有关。混控比要一致,此外行程也要一致,最好就用默认。我之前用了75的螺距行程,所以会飘。具体原理要请教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