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使用300MAH、380MAH 体验报告

楼主(2013-11-27):
前些天买电机齿轮时为了平衡邮费,在店里挑来挑去选择了伟力的300 mah和380 mah的电池,接头和FBL80匹配。今早试验结果良好,以下是测试报告:

1、大小。肯定是放不下FBL80的脚架的。但也很容易解决,用魔术扣粘贴就好了。
2、重量。300的完全可以携带;380的会显著增大飞机的惯性,但不暴飞看不出影响。
3、飞行时间。无显著提升。这个可以理解。原电是180 mah,15C的;这两块是300 mah 25C及 380 mah 20C的。但我猜想:a.飞行时放电的C数应该时差不多的,所以飞行时间也就差不多;b.但如果是这样,理论上这种情况下大容量电池提供的电流更大,输出功率更高,飞机会更加暴力;——这两点推断我想请教高手来指正一下是不是正确的。
4、暴力度。根据第3条,应该是380 mah的会更加暴力。但实际测试下来感觉不是很明显;

总结下来,大容量电池是可以用在FBL80上的。但是必要性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对飞行的表现(飞行时间、暴力度)有无提升,我也说不好。至少从体验结果来看,是没有很大差别。反倒是原厂的180 mah表现的已经很完美。但是理论上又似乎和这个体验结果不太相符。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高手了,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网友:
加重电机负担

网友:
小白,不带控飞过

网友A:
我买的雷鹏的180mah都塞不进去,80的电池舱真tm紧,like a virgin!

网友B:
电池容量大了,但重量也上去了,这样的话,续航时间就没什么显著提高了。其实个人觉得,这种小机机的电池容量厂家肯定是经过考虑和测试的,选择180mah也是有他的原因的

网友C:
副厂的电池就知道加大容量,最基本的大小倒做不合适,没有一点精益求精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雷鹏的180mah都塞不进去,80的电池舱真tm紧,like a virgin!

这修辞手法用的。。。。。。

网友:
觉得还是原厂电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厂的电池就知道加大容量,最基本的大小倒做不合适,没有一点精益求精的精神。

增大容量必然增大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大了,但重量也上去了,这样的话,续航时间就没什么显著提高了。其实个人觉得,这种小机机的电池容 ...

今早上测试结果,380mah 电飞6分钟还有 3.71V电压。所以增加飞行时间是可行的。不过诚如你所说,180mah应该是最优化的。

网友:
所谓的暴力是以牺牲电机的寿命为前提的~~~

80原厂配置动力已经够用了,动力上去,舵机也跟不上,舵换进口的,你主板换不换,呵呵~~~

想折腾就别考虑驰远的机了,折腾地平线吧,升级件多啊~~~

楼主:
补充:

1、飞行时间确实更长;原厂电不到5分钟,大容量可以飞7分无压力。电压仍然高于3.7V;
2、确实更加暴力;但原厂电已足够暴力;
3、增加飞行重量,本来80就反应迟钝,因此更加增加了操控难度;
4、如楼上所说,可能会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
不要乱改,小鸡对重量很敏感,我增加0.6g,翻起来就不顺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雷鹏的180mah都塞不进去,80的电池舱真tm紧,like a virgin!

电池仓可以看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280

网友:
直机3D的话飞个3分钟就差不多了